[电动] 拆一下东成20v 4.0Ah电池

楼主(2024-03-13):
天鹏的电芯,三元锂 2000mah

网友:
连接成这样的电池包,需要平衡板才能充电和使用。

网友A:
拆解不完全啊,板子背面没见着

网友:
能用清还好吧,现在基本都是改国产电芯了,大有都改了吧

网友:
板子上基本见不到几个零件了,电池也用国产代替,价格战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解不完全啊,板子背面没见着

板子背后没零件,就一个热敏电阻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改国产电芯

网友:
这个也太节约成本了啊

网友B:
虽然成本很低,但卖得不便宜,要一百多。简单点又有什么关系,坏掉又可以赚钱了。牌子闯出来了,可以大肆收割韭菜了。要是我肯定不买东成的工具。

网友B:
虽然说了成本很低,但电路板那坨胶下边或电路板背后肯定还是有元件的,否则仅靠4个引出触点,充电器无法感知每组电芯的电压,会把电芯充坏的。

网友:
早几年前就用的这个TP呢,经常有漏液的,单组无电压的,这电池就是内阻是出奇的一致。

网友:
这集成度越来越高了,总体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那坨胶下面应该有均衡芯片吧

网友:
感觉东成的货现在也不啥的了,比杂牌的好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说了成本很低,但电路板那坨胶下边或电路板背后肯定还是有元件的,否则仅靠4个引出触点,充电器无法感 ...

充电器只负责输出,还有一个脚负责电池温度。这个板子没有均衡电路的,背面就一个热敏电阻。完全靠电芯自身素质平衡。

网友(2024-04-24):
东成20电池只有协议电路,充放电电路在充电器和工具里

网友:
普通人好多工具还是接电源的好,一些电池放到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成本很低,但卖得不便宜,要一百多。简单点又有什么关系,坏掉又可以赚钱了。牌子闯出来了,可以大肆收 ...

PDD上最便宜的大概100元左右,其实比自己买件组装还便宜;相同规格的大有电池要15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