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业余电子制作中的小看法,护线卡扣小神器

楼主(2024-03-13):
我们业余制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安装接插件,而且在经常开孔中浪费大量时间,因为没有专业工具,挖孔也不美观也不理想,最近发现了个小神器

这个应该叫护线卡扣,有多种线径可选

业余朋友只需开圆孔即可,比如电源线,省去插头插座,直接连接,而且固定牢固,不易拉扯,降低故障率。

某宝几元钱一百个。

既便宜又美观,又省事,又牢固,不易松脱,省去开孔去安装接插件,但目前我看到的业余朋友用得不多见。

个人拙见,欢迎探讨。

网友A:
这玩意叫什么啊?  我台灯上有 拆线剪掉了

网友B:
以前的老款ATX电源都有这玩意,一些铁壳家电也有,这东西还可以啊,几元钱一百个这么便宜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C:
有这么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叫什么啊?  我台灯上有 拆线剪掉了

应该是护线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老款ATX电源都有这玩意,一些铁壳家电也有,这东西还可以啊,几元钱一百个这么便宜还真不知道啊{:013 ...

搜搜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便宜吗

去搜搜看,便宜得很

网友:
这玩意儿不错

网友D:
这玩意没多大用处,买回来只能当垃圾

网友E:
还有那种普通直流电源用的那种橡胶护线套,就是外壳出线那里一圈一圈的那种,更小更便宜。

网友:
带软管的好些吧

网友F:
这件和接插件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没多大用处,买回来只能当垃圾

专门的事专物来做, 用不对地方才是垃圾.

网友G:
金属壳穿线要经常用到,我偶尔用,就用热缩管加黄腊管代替。

网友:
我基本上两三层热缩管,然后打个结,然后万能胶黏壳上,这东西也考虑过,但是起卖数太大,而且diy会遇到各种大小,各买100个家里就变垃圾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那种普通直流电源用的那种橡胶护线套,就是外壳出线那里一圈一圈的那种,更小更便宜。 ...

那种规格太多,太有单一性了,不能基本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金属壳穿线要经常用到,我偶尔用,就用热缩管加黄腊管代替。

这个带固定的,热缩管固定不了,容易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件和接插件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220V电源进线  ,要不就直连,要不就开孔装接插件,哪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