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用其他特殊用途的单片机来做内阻仪?

楼主(2024-03-13):
比如我看到有些额温枪用途的单片机,里面内置的ADC居然是24位的,而且还内置了运放,用来做内阻仪的话可以省去外部的运放,让外围电路变得简单,TS457有没有可能也是用的某种特殊用途的单片机而非通用的单片机呢?还有哪些有类似可能的单片机呢?

网友A:
还在研究这个,adc位数越高采样率就越低,24位1秒采不了几次,根本满足不了要求。你看的板子用了两个单片机可能就是单纯的1个芯片处理不过来采集和屏幕显示才用的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研究这个,adc位数越高采样率就越低,24位1秒采不了几次,根本满足不了要求。你看的板子用了两个单片机 ...

关键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位数可以用低一点的没问题,比如16位就很不错了,问题在于将额温枪单片机里的ADC用来采集电池内阻上的电压变化可行不可行?

网友A:
现在内阻仪一般是正弦波测量实部虚部然后计算阻抗的,对adc速度有要求的不能太慢。你也可以测测你那个TS457电池接口是不是正弦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内阻仪一般是正弦波测量实部虚部然后计算阻抗的,对adc速度有要求的不能太慢。你也可以测测你那个TS457 ...

那个有人测过,是1K方波信号

网友B:
一个内阻仪前前后后水了十三个帖子了

网友:
方波有可能,方波和论坛里面有个人做的方案应该差不多,恒流法,我也做过,12位adc能做到毫欧级别的,但是那个检测速度也要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内阻仪前前后后水了十三个帖子了

也许水到最后没准就成功DIY出自己的TS457了呢?几个月前我还对单品机一窍不通,在单片机版块水了几个月的帖子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单片机,关键不在于水帖而在于能不能在水帖的过程中学到东西

网友(2025-07-03):
你的技术总结有没有?关于内阻仪。不如你写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