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一个铝型材上拧螺丝的问题。

楼主(2024-03-13):
不知道拧螺丝的问题能不能在这个板块问,反正是要用到拧螺丝工具的。

问题1:在《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第2卷》的79页,列出了粗牙螺栓拧入通孔和盲孔的深度。对铝型材中心攻丝拧入螺栓的话,这算是通孔还是盲孔?就是红圈标的那里。一般就往里攻丝10到20mm,和手册上列的那种板子上的通孔还不太一样。

说是盲孔吧,又有打通了的底孔;说是通孔吧,又不是全部攻丝

问题2:在《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第2卷》的78页,列出了普通螺纹的内外螺纹余留长度,螺栓突出螺母的末端长度。在铝型材的连接紧固上会用到一种叫T型螺母的,配合普通螺栓紧固(如下图,T型螺母在槽里,上面是螺栓),这种紧固方式,是不是拧紧之后,要让螺栓末端超出T型螺母2.5MM(M6的螺栓)

问题3:还是前面那张图,这个内螺纹余留长度我大概明白,就是孔壁上的螺纹比螺栓拧入的最终深度多出来的;那外螺纹,就是螺栓上的螺纹的余留长度是啥意思?螺栓上的螺纹余留了长度,内螺纹不就没有余留了。而且图上两个外螺纹余留长度的位置也不一样,两个我都没看明白。

网友:
中心孔的, 4040的我一般攻丝5cm 以上,因为装脚杯好调节高度。

网友:
问题有点深,大神来回答吧

网友A:
螺纹必须用足,螺纹露出"出头"为螺径的 一半

20-16 = 4  <-->  8/2=4

8-6=2  <-->  3/2=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必须用足,螺纹露出"出头"为螺径的 一半

20-16 = 4    8/2=4

大佬,我完全没看明白这几个加减的数字是咋回事。就看出来:8/2=4,指的是M8的螺栓,需要突出螺母4mm;3/2=1.5,指的是M3的螺栓,需要突出螺母1.5mm,是吧.

前面20-16和8-6是咋回事?

网友:
太专业了,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