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楼主(2024-03-13):
紫融的250焊机,之前是爆了4个大电容,换了之后,能正常开机,能起弧焊接。现在的故障就是,电流只能从106调到175,往下不能调到0,往上也不能调到250。
电位器调到最低,通电开机,电流表会显示从60多,慢慢跳变到106固定,然后就只能106-175之间调节了。
电位器已经换新,可以排除电位器问题。

楼主:
图片如果被放大,点开就能看见。想具体看哪个位置我可以再拍。

网友:
电流采样估计坏了,这样,你关注几个修焊机都号,比如抖音的,

网友A:
不要只测量更换电位器的阻值,还需要测量电位器中心引脚的电压,看电压的变化量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只测量更换电位器的阻值,还需要测量电位器中心引脚的电压,看电压的变化量 ...

测了,调节旋钮,电压从0.4-5V之间。

网友:
没拆过这种东西,最近改了一个电风扇调速器,本来从110--220的现在改成30-220V了
买了个调压模块对比了一下,发现并联的电阻太小就找了几个串联起来就行了
根据这个思路的话只能建议查一下电位器是否有串联或者并联的电阻,特别是可调电阻测量下阻值
感觉是在检测电路,可以查下集成芯片的功能看看哪个脚位管这一块找找看。祝你好运!

网友:
这种情况考虑电容失效或者运放异常

网友(2024-05-13):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多数运放及其周边问题。

网友:
顺着中间电位器引脚往下查吧。

网友(2024-06-23):
电容失效,或者容量不足

网友(2024-08-01):
换电位器之前先测量电位器两端高低电位值,从楼主测量值来看低电位有0.4v,一般情况应该是0v,先排除这个问题在继续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