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历宏科技嵌入式广告投影灯

楼主(2024-03-13):
上次维修吊装式旋转广告投影灯没有拍照,这次又看到一种嵌入式广告投影灯,上传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A:
CREE灯珠不错

这玩意儿应该不能自动换片吧,只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E灯珠不错

这玩意儿应该不能自动换片吧,只能转?

这种不能自动换片和图案旋转,上次拆的一种可以,就是多个同步电机

网友B:
看着像摄像头啊,这牌子还是请王力宏代言比较合适

网友C:
原来是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摄像头啊,这牌子还是请王力宏代言比较合适

可能是他代工厂做的,分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的结构。。。。

光源加透镜再加文字图案是投影灯,加液晶片就是投影机

网友D:
路边经常看到。

网友E:
这种应该是那种往地上或墙上投的灯吧

网友:
还有不旋转的版本啊,只在路边看到过旋转的,亮度差别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不错,谢谢分享。

家用不行,做射灯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见识了

一般商业宣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边经常看到。

大部商家都用,店招、提示语照射地和墙上增加一种气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应该是那种往地上或墙上投的灯吧

是的,增加一种美感

网友H:
往地上墙面一照,还是挺好看的,之前还看到有会转圈的

网友I:
CREE灯珠光效较高,没有旋转结构简单,不易进灰。

网友:
商场好多店有类似的,投到墙上、地上。一开始孩子还稀奇,后来见多了也不感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往地上墙面一照,还是挺好看的,之前还看到有会转圈的

有这种多个同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CREE灯珠光效较高,没有旋转结构简单,不易进灰。

里面镜片上还是有灰已清理干净,密封也不是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