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KA3842+TL431方案电源的杂症

楼主(2024-03-13):
一波三折,终于修好了这个LED灯带12V电源(150VA-12V)

症状:开始时拆开发现次级两颗电解电容怀孕了

去掉问题电容,剩余两颗拆下检查没问题就保留,检查KA3842周边和开关管周边,确认没问题电源就上220V,次级输出却在5.7-6V波动,指示灯微弱闪烁。
查TL431反馈,无果…
离线查KA3842对地压降,无果…
在线查KA3842各脚电源,7脚在11-14V跳动,8脚无5V基准……无果
短路KA3842启动电阻,电源输入24V直流,发现KA3842各脚的电源正常了,而次级输出却依然6V……
百思不得其解,补习各种资料……
曾经也想放弃。

终于,鼓起勇气,输入串上40W灯泡,将光耦3、4脚挑起,短时间上电并监测次级电压!
卧槽,难得一见的电压直接蹦到17V,同时灯泡亮起而且电源发出刺耳的啪啪声,瞬间手动断电~,此证明了初级绝逼没问题,问题聚焦在了TL431的电压反馈线路上!

换光耦,无果…
换TL431,也无果…
好吧,光耦和TL431都更换了,那就次级输出倒灌11-14V可調直流电,挂万用表在光耦3、4脚,测得的电阻在5X-9X之间徘徊,不科学啊?
同时测得R对地电压2.495V,K端对地3.85-4V徘徊,这K端电压异常啊!
排除TL431周边电阻,正常!
正当测量R到K端如图中的C8时,明明此物是电容,却显示几KΩ阻值,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老鼠粪?

拆下发现是标识105的电容,此物放到测量仪却显示是二极管,尼玛,怪不得输出电压一直畸变!
补上一颗330nf电容,久违的12V输出终于出
现!

最后补上两颗某宝买的艾华2200uf电解电容,顺便吐槽一下国产电解电容,虽然便宜但容量得不到保证……

网友:
这小电容里面好像就是一个贴片电容焊两根脚再封装起来的,貌似坛友拆过

网友A:
105电容成了二极管

找谁说理去

网友:
现在的电容质量堪忧,计划性报废。

网友B:
会修这个不易呀

网友:
这个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国产电解电容有些容量虽然足,但耐压不行,元件质量真是愁人

网友:
一般是高压的小黄色瓷片电容易坏,低压端容量稍大,坏的少一些。

网友:
楼主毅力不错,技术也好

网友:
太坑了,长见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成功修复

网友C:
这个小电容就应该剪开看看是不是用小贴片加引脚封装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电容就应该剪开看看是不是用小贴片加引脚封装起来的

我搞开过,就是小贴片,一般是0603规格的

网友:
小电容砸开看看里面是不是二极管?

网友:
很多电器烧坏都是一些小元件引起的

网友:
散热片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5电容成了二极管

找谁说理去

好彩最终能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修这个不易呀

水平有限,查了两天啦

网友:
能查出这个电容坏的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