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了个即热式饮水器DB-JR-T20,量下功率

楼主(2024-03-14):
开水档位也是直接入口,你们说能有多少度,呵呵。用冰箱温度计测的50来度,不知道是不是设备上限,没查。稀土厚膜加热,售价130多块。挺方便的,点两下就能喝热点的温水,设备太高距离桶底1.5米也能吸上水。

外观

各档位功率,待机就0.6--0.8w,呜呜

厚度

另外买的塑料插头和不锈钢沉头,自带的是塑料的

新飞养生壶的待机功率0.4w和加热水功率851w. 液晶显示900w

楼主:
产品改进建议:减少待机功耗‘’增加物理防水开关按键‘’增加人体感应小夜灯

出水温度低估计用料足后可以解决。

大家怎么看?我觉得比几百块茶吧机强,那个就是把热水壶挪到小柜子上。即热的茶吧机要几千元,感觉价格虚高。茶吧柜加即热饮水机组合应该最好。

网友:
饮用水的,不需要太高温度

网友:
老话说夹生水最好不喝,当然那是未过滤的生水。。

网友:
给个链接,也想看看

网友:
可以,价格不算高。

网友:
即热式能烧到85℃,设定温度高加热功率大出水慢。

我用的是这个出水温度和水量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
这个看各人生活习惯吧

网友:
开水档不沸腾那是机器设计原因了,我家的杂牌货能做到真正沸腾,出水口甚至有汽水分离器

网友:
看各人生活习惯吧

网友:
如果设定85度,出水还是50度,那就是严重问题了

网友:
没有用过即热式的

网友:
即热式的饮水泵

网友:
我比较传统,始终是用温水瓶~~

网友:
设计待改进

网友:
稀土厚膜加热

网友:
现在的都是垃圾 烧不开。还是原来的老货石英管加热的出来是沸水。

网友:
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
这玩意得用净化水才行吧 就类似管线机得接RO膜净化器净化水的出水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