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得 UT89XD省却的两个元件SG1/SG2是什么?

楼主(2024-03-14):
如图,我的优利得89,那省却的SG1  SG2是什么,我感觉应该是关乎安全的,请教大家,有否必要补上它们,谢谢大家。

网友:
压敏电阻吧?????

网友:
看符号是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
是压敏电阻

网友:
多快好省干革命!

网友:
能省则省了

网友:
没用的不用考虑

网友A:
优利德:知道了,下次把丝印擦掉就没那么多事了!

楼主:
谢谢兄弟们回复,这两个压敏电阻阻值多大呢?再次感谢

网友:
装了也作用不大,后面有限压保护。芯片还没压敏电阻贵(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知道了,下次把丝印擦掉就没那么多事了!

丝印擦掉还有两个洞洞怎么办

网友B:
2个561k的就行,x宝上10个2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561k的就行,x宝上10个2块钱包邮

谢谢兄弟们

网友:
省去了压敏电阻

网友:
我也是刚买到的 也是-5的新硬件 拆开看了一样的,不过这表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个561k的就行,x宝上10个2块钱包邮

2个是串联吗? 11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个是串联吗? 1120V?

是串联,不过个人能更换的话,还是一个压敏电阻一个气体放电管搭配使用,高端台表都是这样的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串联,不过个人能更换的话,还是一个压敏电阻一个气体放电管搭配使用,高端台表都是这样的组合, ...

气体放电管选哪个型号?230v的吗?

网友:
看图片,电路板把这个压敏电阻划掉,是不是设计已经把这两个元件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