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发现:12v锂电钻可以用笔记本电源19v3.4A,正常使用。

楼主(2024-03-14):
慢启动,不要一下子最高速。

长时间使用,比如半小时,电源不发烫。

12v锂电钻小巧方便,美中不足是续航能力差。总要冲动,太麻烦。

220v手电钻,太大了,不适合干小活。

19v可以提高速度和力气,又不要担心续航。

很好。

跟大家分享。谢谢大佬们!

网友:
外插电源不好用吧

网友A:
转速高我信,至于说力气大我不信,19V笔记本电源是65W的,最多不会超过75W,而12V动力电池至少可以为电钻短时间提供120W的功率,所以钻厚铁类的,不见得比电池有力气,极可能由于堵转超负荷笔记本电源保护断电

网友:
开关和电机能长时间承受19V电压吗?

网友B:
电机会加速死亡,外接电可以考虑12V开关电源

网友:
我的电池几乎没有用空的时候,博世的,家用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会加速死亡,外接电可以考虑12V开关电源

有电脑电源12v17A的,但是总是会断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会加速死亡,外接电可以考虑12V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负载好像不行,用老式变压器的电源好像还牛屁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负载好像不行,用老式变压器的电源好像还牛屁一些...

我有24V20A的开关电源开圆锯,一点都没问题,前提是你的电源得足容,不要用山寨的,12V的可以选明伟10A以上绝对没问题

网友:
怎么供电啊?手电钻上有5.5的接口吗?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是的,能用,但拖着一根电线不方便,还有改电源插口吧?

网友D:
电机烧的快,已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高我信,至于说力气大我不信,19V笔记本电源是65W的,最多不会超过75W,而12V动力电池至少可以为电钻短 ...

对的,这电源功率就决定了它干不了重活,负载不起

网友:
堵转电流>1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4V20A的开关电源开圆锯,一点都没问题,前提是你的电源得足容,不要用山寨的,12V的可以选明伟10A以 ...

电脑电源12v17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烧的快,已经试过了,

550电机不是12v-21v吗?

网友:
都插电了不如直接买220v,搞不动,用电池的改插电,插电的改电池

网友:
每次启动都要慢启动,钻的孔多了浪费的时间就可观了,稍大点的孔也打不了,还要拖着根线,就为省几节电池要做出这么大牺牲,只能算是一种相当拙劣的办法,不会有人跟着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