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简单修复输液时用的报警器!

楼主(2024-03-14):
拿来衣一个输液报警器,说是不管用,偶尔的自己响,拆了看下,电池脱焊了,补焊下OK,发下图,看下,应该是超声波检测的那种原理

外形如图,

锂电池充电的,还挺节能

右侧长条估计是类似感应天线的东西,

网友A:
脫焊点没拍清楚,应该给个大特写

网友B:
超声波探测吗?好像没啥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探测吗?好像没啥东西啊

应该是超声波的,别的还有啥方案吗,不太懂,不会分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脫焊点没拍清楚,应该给个大特写

电池俩引脚,断开一个, 焊上就完了,别的不会修,

网友C: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电容探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不会分析电路,应该是类似超声波之类的吧,不懂,

楼主:
不会分析电路,我们公司用的液位检测也是类似的结构,手触摸检测机构,就可以触发,

网友:
应该是类似触摸控制的原理。长条与输液管紧密依靠,管内有、没有液体引起类似触摸与否的感应,触控芯片由此判断是否驱动蜂鸣器。

网友:
应该不是,与液体沒有接触。

网友:
就是电容检测,极板电容公式 C = ϵS /d ,s是正对面积不可改变,d是极板距离不可变。Σ 是是介电常数,输液管有溶液跟无溶液时,介电常数不一样。
以此可以推出三种设计方向。
1、单片机通过引脚输出高频方波,构成RC滤波器,通过计算截止频率能算出C的变化就可以判定有无液体。
2、输出高频方波,输入RC积分后进入ADC,通过积分后的电平估算C的变化判定有无溶液。
3、构建两个振荡器,电阻电容做一个参考振荡器,描述有溶液的频率。RC构成测量振荡器,溶液有无震荡频率不同,用LM567类似的鉴频器比较两点频率,有溶液时振动频率一致输出高,无溶液时振荡频率不一致输出低。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
这东西真挺有用的

网友:
应该是类似检测电容变化来改变振荡频率,根据振荡频率不同来报警

网友:
没看到超声波器件,那个耗电太大也不现实。
应该类似触摸控制的,隔着管子液体也能触发,就像台灯的触摸开关并不需要手完全接触上一个道理。

网友:
都有这种东西了,先进

楼主:
真不懂了,反正不贵,还能充电,门诊输液用的,现在人都玩手机睡觉,没看到比较麻烦,这个挺好,就是不知道对液体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不可能是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探测吗?好像没啥东西啊

百度上能查到电路图的,利用了电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