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上年天马风扇的羊毛后,今年Pro版来了。永速FX35直流变频落地扇拆机

楼主(2024-03-14):
热天准备来,错峰买风扇,等天气热了就贵了.....前两天交易区有直流空气循环扇,接近300价格有点肉疼,循环功能也用不太上。。。想到了上年的老朋友:天马

上年天马风扇,坛子里估计不少人都撸了,不过回来发现设计Bug特多,比如摇头异响、摇头角度到尽头后卡死、夜晚数码管灯光刺眼、定时关机后摇头不停......
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7184-1-1.html

然后店铺因为标错价且品控不行就被撸黄了散伙了

今年天马内部重组为永速,重新设计开发,是上年PRO版。最基本的,上面所说问题全部解决了。那我倒要买来看看加量不加价的PRO了个啥.....(其实是穷,超低价格买直流变频扇,DIY可玩性还高,主要想改太阳能和内置充电(小声bb))

↑到货了嗷,很快啊,兄弟,天气还没热,不要那么急开始拆,还是上年动工的那个位置

↑打开包装,依旧一样的夹层包装

↑附件也和以前一样,不过店家说今年的外观基本一致,只是内在大大升级。电源也升级了,上年1.5a,现在2a,功率大了!

↑扇叶,店家推荐的7页,相比之前5页据说更安静,低档风更柔和。试试,几块钱能有更好体验,何乐而不为

↑背面。材质总体比较硬,不像某些pdd垃圾货软趴趴的,开久了角度都甩平了

↑一张“不用看”

↑底座组装起来,和天马的看似好像更高了?也好,天马的我嫌太矮了。。。

↑组装起来,把他哥拿出来对比一下,确实健壮了

↑按键,一样,不过改成了烫印,上年激光印的太暗淡了,不熟悉操作的人,不方便看。

↑背面,也是一样,不过,功率是有提升

↑上台开斩

↑拆掉头壳,卡扣的。

↑主要研究一下被人诟病的摇头,很明显,齿轮箱供应商已经换了。这个齿轮箱可拆,上年的是超声波封死的

↑想要拆开看的朋友,记得拉住拉杆提起盖子,不然两个波珠会飞掉就芜湖了

↑齿轮箱里面品质好了许多,齿轮没毛刺,上年有个别还没加油。今年不会了。

↑然后看看电机,永速他们自研生产的电机,上年我拆机怀疑是不是纯铜,估计被厂家看见了,写个“纯铜绕组”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写出来,如果是铝的,那告虚假宣传一告一个准uh。。。貌似标签厂家贴错了,,贴成4月的。。不过电子产品,时空穿越,见怪不怪

↑开盖!。。。。屁股。。。

↑要从头开始拆

↑金属盖滚珠轴承,比普通交流风扇的轴套长寿多了,基本不用保养

↑开!

↑有个中心抽头。是Y型三相电机

↑绕组焊点。

↑不用刮了,直接看截面。是铜的没毛病

↑拆机身。

↑主板,明显多料了很多啊,PRO在这了

↑总体结构没变,但是用料多了很多,之前光秃秃的

↑我关心改内置电池充电的事情,厂家预留好了电池插口,二极管也加量了,ss54。上年好像是ss24还是34,功率拉满时候发烫有点严重

↑看看MCU,依旧无字。另外一个是数码管寄存器

↑上年被我吐槽的无刷驱动发烫严重的事情,厂家也估计发现问题了。改成了外置mos扩流,功率更大,发热更低
ps:好多人改的红外遥控功能,现在厂家直接把焊盘都给你们留好了,不用飞线了。妙啊~~

峰峭的三相无刷驱动控制芯片

外置扩流的4614 SOP-8 mos管

↑应该是遥控款摇头的马达电路

拆完。

那么,开测 。看看性能的PRO点:

↑简单拼装,先来最小功率:

↑一档1.5w。空调房匀温神器

↑拉最高
(这数码管还是很亮,但是,现在长按开关,可以关闭屏幕)

↑约20w

↑手按,模拟风叶迎风重载

↑功率墙是22w。很不错!比天马的17w大有提升,高档风力猛多了

↑包住主板,拉一小时高功率,测测温升

↑上热成像。

↑在包裹封闭情况下,整体30度多点。环境温15。

↑底部二极管发热问题也解决了。发热的是三端稳压IC。

发完。上年的诟病都被解决了,这点很不错。加量不加价的配置,挺好。
后续内容:改内置电池、改英集芯方案15w QC type-c充电。至此。

免得有人说打广告,不发链接,有需求的自己上吧。对比了上年5页,可以建议上7页的,但是铝页就没啥必要,价格增加,清洗时候搞变形了就轰隆轰隆了。

不要相信评论区的“淘宝链接”,谨防诈骗和被吃返利回扣!

网友A:
换头像了
风扇叶子为什么都是这么塑料感强呢
没有彩色的扇叶呢

网友B:
运费30.。。。。我还是等一下吧。。。。

网友:
机械的也好,我买的天马的摇头驱动板都坏了一个,还有定时间到了风扇停了,摇头还不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费30.。。。。我还是等一下吧。。。。

运费¥30元都可以淘一个半直流变频电机了。

日本(MITSUMI)无刷电机 DC24V80W 空气净化器风扇电机 可正反转已售 10

¥18.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58501400536&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357.2c807484GXhBPz

网友:
这个没有看见有电池款,天马都有电池款,应该设计一个可以更换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费30.。。。。我还是等一下吧。。。。

包邮啊,,,是不是偏远了

网友:
这个无刷电机套了个普通交流风扇电机的壳,是为了模具通用么

12V供电挺方便的,找个支持快充的充电宝+快充协议诱骗器就能用了,不怕停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头像了
风扇叶子为什么都是这么塑料感强呢
没有彩色的扇叶呢

还是用铝合金扇页的自己DIY改装成直流变频质量杠杠,就是花钱多了一点点。
  用日系nidec或者NMB或者米苏米的直流变频电机,CLK调速的就麻烦一点,PMW调速的简单。弄摆头可以用原来的交流摆头电机。工程量就有点大了。最简单最省事儿的方案就是用【佳阳小窝】那店家的全套直流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邮啊,,,是不是偏远了

¥79元包邮价格厚道,铝合金扇页质量好。

网友D:
绕组线圈这么少,空荡荡的。
滚珠轴承代替含油轴承。
还搞什么直流变频,这么复杂。简洁至上啊!
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带来的结果就是,和三十年前相比,一代不如一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费¥30元都可以淘一个半直流变频电机了。

之前买过直流电机DIY改老的交流扇,算上马达外壳、控制板、电源,成本也没低到哪去。主要是老式的大叶风扇,装在交流电机上负载比较大,搞的驱动板和马达发热都大,效率低。要24v才好用,但是24v就脱离了DIY的乐趣和意义了

网友E:
带遥控那款100+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降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过直流电机DIY改老的交流扇,算上马达外壳、控制板、电源,成本也没低到哪去。主要是老式的大叶风 ...

俺用的是12V三A路由器电源,还有DIY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有12V直流输出)。
  为了省钱+省事儿,就不弄摆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遥控那款100+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降空间。

¥100+估计是底价了,这几年的价格战【卷】得很多厂家都没啥子利润。

  物料成本很透明,大家DIY的,用日系尼德科nidec或者NMB或者米苏米(MITSUMI)的直流变频电机约¥15元至¥18元一个,加上带支架的外壳、直流摆头组件、十四寸至十八寸的铝合金扇页、带遥控功能的CLK与PMW调速板……自己DIY起来也差不多¥一百块啦。

网友F:
搜到了,准备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搜到了,准备上车

呵呵,就是配的那个扇页差。没办法,厂家们也【卷】,生产这类玩意也不赚几个钱。

  可以自己捡一个好的旧扇页换上。

网友:
按照普通家庭来说,百把块买台落地扇,也是很便宜的了。那些大牌的交流落地风扇带遥控,正儿八经好用风量大的也要个300+了。只不过在DIY界,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的理念,我觉得,这风扇搞到50左右才有性价比。如果电路板还设计充电宝接口,配上诱骗器,支持快充的充电宝直接正常使用,或者搞2接线端,电动车废旧电池搞2线卡上去也能转,兼容太阳能电池的2根线,接上也能用。那么这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绕组线圈这么少,空荡荡的。
滚珠轴承代替含油轴承。
还搞什么直流变频,这么复杂。简洁至上啊!

主要为了节省电费,实测DIY直流变频电机之后,不到14瓦特的功耗的风力等于之前交流电机约45瓦特的风力。
  夏天一天开十几个小时的,在商业电价的地区住,这电费差价一年下来有得计算了!!!!!!!!!!!!!

网友:
电源内置的还是要自己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