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想到焊锡也可以堆成鱼鳞焊效果

楼主(2024-03-14):
一个超级电容的板子,电路板的铜箔需要加焊锡以增大电流,就用普通焊锡做镗焊。
由于小电烙铁的功率并不大,对付大面积焊锡有点困难,只能熔化烙铁头周边一块,就一边熔锡一边移动,等焊锡固化,就看上去有种电焊的鱼鳞状效果
wechat_upload171037721565f248ff2b107 wechat_upload171037721365f248fde2a85 wechat_upload171037721265f248fcadba3

网友A:
不如焊上直径5CM的铜线。

网友:
攒同楼上的方法,埋铜线更好。

网友:
这得要多长时间才有这效果啊!不过看着还挺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如焊上直径5CM的铜线。

直径5CM,你真敢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5CM,你真敢说。

是超级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5CM,你真敢说。

估计打错单位了,直径5cm那是金箍棒了

网友:
5MM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焊上直径5CM的铜线。

"5CM的铜线"-----应该叫铜棒、铜棍

网友:
5CM有手腕粗了

网友:
只能浪费,也不怕把板子烫坏了

网友:
不错里面加铜线应该更好吧

网友:
给你发一个八级焊工证

网友:
楼上正解,一根铜线比这效果还要好,不管从过流能力还是散热能力

网友:
5厘米啥概念,啥烙铁都焊不住啊!

网友:
这6串的电容CCA只有200,而且自放电也快。

网友:
不行,你得用鸡屎焊

网友:
浪费焊锡啊,上根铜丝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