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机油滤芯附近放磁铁真的有用吗?

楼主(2024-03-14):
看抖音有人说,要在机油滤芯附近放磁铁,能吸机油中的铁屑,真的有效果吗?

网友:
不管是发动机还是变速箱,里面都有吸铁粉的磁铁。

网友A:
有用没用不知道,但我新车买来就用硬盘拆出来的强磁吸在机滤上到现在!

网友:
可以吸附掉落的铁屑,有些车原装就有。

网友:
要担心这个的话,常换机油也行啊

网友B:
铝缸,光用吗?

网友:
多少有点用吧

网友:
机油滤芯的作用不就是用来过滤机油中的杂质和铁屑的吗?

网友:
心理安慰吧

网友:
好像吸在机滤上面没有用吧,磁力已经吸在机滤上面了,里面就没有磁性了(或者已经很小了),机油的循环时的流速蛮大的,估计没用

网友:
机油滤芯附近放磁铁是有用的,只是保护的是滤芯本身,由于机油的粘绸性使得更多杂质会随同机油流动,而不是清除杂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铝缸,光用吗?

国内应该没用用铝缸的吧

网友:
有一点点作用吧,其实按期换机油就肯定没有问题了,更换机油就是把产生的杂质去掉,铁销只是杂质中的一种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内应该没用用铝缸的吧

现在很多了 包括大众

网友:
参考自动变速箱  油底壳自带磁铁

网友:
如果是铁壳的应该不行吧,铝壳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了 包括大众

大部分还是铝缸体+钢缸套

网友:
原车有就有,没有也不用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没用不知道,但我新车买来就用硬盘拆出来的强磁吸在机滤上到现在!

硬盘的强磁在盘里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