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iwa hs-jx929(jx707)打理后居然没有声音了

楼主(2024-03-14):
入手了一台爱华jx929,液晶黑了,记忆电池挂了,电容漏液了,皮带粉碎了。

之前打理过jx869 jx879 T55 J470 PL77 JX719/729,各种毛病都成功了。于是想挑战以下高档机。
拆开后超声波清洗了两块主板,更换液晶膜,换上记忆电池后液晶正常显示了,在装回后发现液晶缺划,补焊排线再装回问题依旧,后来发现紧挨液晶玻璃的排线部分已经断线,不装回面板的情况下可以藕断丝连的连接上,装上面板就会被液晶屏框压住排线,仔细观察发现断的地方本不应该有折痕,但是折断了,原因就是屏框设计不合理压住了排线,加上排线老化,我已经很小心了,稍微晃了几下排线就断了。于是用美工刀把屏框突出部分削掉后安装回去,显示就正常了。但是估计随着柔性pcb氧化,最终这块屏还是回报废,因为断的地方紧挨着玻璃触点,根本无法维修。
电解电容是必须全换的
观察机芯除了润滑脂干了,其它良好,重新润滑后装机,问题来了:
1、所有按键触发正常,所有操作的电脑语音提示正常
2、AM/FM能搜台自停,但是无声,说明收音电路正常
3、磁带部分运行流畅,翻面正常,快进快退正常,播放同样无声

烦请有经验的大佬提示以下,看了原理图,用镊子触碰磁头排线,没反应。触碰BBE和杜比芯片对应引脚有电流声,但很小。昨晚搞的太晚,今天抽空继续。

网友:
好搞啊,前置,或功放的供电,耦合电容等,试一试量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看来磁头放大或功放部分损坏,找图纸慢慢修吧

网友A:
更换液晶膜,这个哪里可以淘到,关键词是?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先检查公用的功放电路部分。

网友B:
如果只是磁头预防出问题的话,收音机是应该出声音的。
我猜测是BBE,DSL,和主放的部分有问题。
如果你有示波器最好查了,播放盘磁带,一个个的输出看波形查下去就行。
这里情况一般都是有断线。

网友C:
只有文字,没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磁头预防出问题的话,收音机是应该出声音的。
我猜测是BBE,DSL,和主放的部分有问题。
如果你有示 ...

你说对了,用电容耦合收音面板的输出到电位器,就有声音了,另外磁带部分也用这种方法 可以出生,万用表测试了杜比和BBE/DSL芯片没有电源输入,比照了原理图,还没时间研究,有点儿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液晶膜,这个哪里可以淘到,关键词是?

万能的某宝呀,膜很好换,换之前记得先安装记忆电池,在LCD显示个过程中旋转膜片,效果最佳的时候再裁剪更换,避免显示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文字,没有图片?

顺便上个手册,图片有啥看头呀

网友:
检查mute相关电路和元件,返带机芯有个联动机械开关,在切换正反面时,提前静音,切换好才断开静音,看看是否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