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老式防盗门锁上螺丝会松脱不? (更换防盗门锁)

楼主(2024-03-14):
经过两个晚上一个早上的努力,终于把车库20年的旧门锁换掉了。旧门锁锁舌坏了好多年,每次都要钥匙锁门,非常不便。换好新锁后,我再搞个蓝牙开关控制电磁铁,实现接近一键开锁。

实体店买的玥玛,感觉用料比金点原子好一点,厚实一点,金点原子的锁头看着太亮金色像假铜。两个都是45元,淘宝看一下同款竟然要70多,罕见实体店更便宜。

铁皮门,原来门锁是焊接的,自己改上螺丝一直担心搞不定。还好上面焊了2条厚点的铁条。

不知道上螺丝的方式,使用久了,锁体会不会松动? 要不要加焊一下?

担心外锁头背板搞不定,拆开发现原来的是焊着的,孔位不对,重新钻了孔。

门上的孔位置开的不太准,开锁不顺畅,于是继续把锁体上的孔扩大,增加调整空间。

还得想办法给锁体做一下防雨,不然雨天开门淋湿了。

烂铁门,边缘铁皮的缝挺大的,外面锁头罩也有点空隙。有什么材料可以糊一坨上去堵住?

旧的锁,锁舌早就卡住了。锌合金的拉手一掰就断了。这种钩式的锁舌有点意思。

网友:
换个锁麻烦事多,技术性不高。

网友:
这看着和我家那个差不多

网友:
用那种止退的尼龙螺母呢

网友A:
这种结构有电控锁头,再外接个读卡器或蓝牙开关,可以实现电控开锁,方便多了

网友:
我家铁皮们都用拉铆钉,方便牢固,拆也容易

网友:
正常就是螺丝装的,担心松动可以用点螺纹胶,不考虑拆的话用环氧类的也行

网友B:
螺丝怕的是高频振动,锁具上的螺丝,只要门扇固定得比较好,不会松脱。

网友:
怕松动,用红包撸个螺丝胶,包永固

网友:
自己开孔钻丝啊,这个要点手艺的,还要有工具。

网友C:
自己攻丝,旧锁是铆钉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攻丝,旧锁是铆钉安装的?

电焊的。。。本来想找人焊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怕的是高频振动,锁具上的螺丝,只要门扇固定得比较好,不会松脱。

原来如此。。怪不得锁头上的螺丝20年了也没见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有电控锁头,再外接个读卡器或蓝牙开关,可以实现电控开锁,方便多了 ...

你这么一说,我是忘记问有没同样体积的电控锁了。。。又失策了。。。我之前都有想过问一问的。

网友:
怕螺丝松脱,可以加个弹簧垫片。

网友:
哇,这里也有楚卫不锈钢店的客

网友:
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实体店比网上便宜了,不信你去找找问问

网友:
我家的是不锈钢门,钻孔用拉铆螺母

网友:
单层门板就焊接内螺母+外带盖螺母,选合适长度的螺丝固定即可。
既然都动手了,顺便打磨抛光重新上漆。

网友:
我一般是用铆钉固定的,稳定性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