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刚刚看一个维修up主的自动挡表FNIRSI DMT-99,貌似是新方案?

楼主(2024-03-14):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K421474T
二极管通断有声音提示,吓人的电阻档速度,我都以为原up加速了,商品评论有卖家秀看上去就是那么快的

看着很像sd7501,但它又是9999计数,不是6000字。

价格不低,145元+type-c锂电充电,但是只有10小时续航+阴间屏幕,不知道什么人会用

网友:
有点小贵了, 才6000字, 感觉不值

网友A:
适合新手的炮灰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合新手的炮灰表

145块钱一个的炮灰表,奢侈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5块钱一个的炮灰表,奢侈了点

把屏幕换成省电的普通LCD,价格改成80我觉得就挺香的。

网友:
自动表怎么都用不习惯

网友:
菲尼瑞斯的表,不知这牌子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网友:
反应速度真快,但价格也真好,主要是品牌附加值没到位就想卖高价,难

网友:
高级玩具

有拆机图不是牛屎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屏幕换成省电的普通LCD,价格改成80我觉得就挺香的。

的确是这样,外出野外携带使用需要考虑续航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屏幕换成省电的普通LCD,价格改成80我觉得就挺香的。

这个表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蜂鸣器档都是一个按键切换,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正泰有一款按键切换的万用表每个档位都是一个按键切换,很方便,就是看中这点买了一个来试试,电阻档反应速度很快,就是测10欧以下的小阻值电阻误差很大,联系卖家换了一个,测量小阻值电阻还是不准,同一个电阻每次测得的结果都不一样,后来退货了。
这是第一次收到的表,测量2.2欧电阻显示1.1欧

测量1欧电阻显示0欧

其他档位都正常,重新换了一个表,电阻档还是有问题,只能退货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其他的万用表是这种一个按键管一个档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蜂鸣器档都是一个按键切换,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正泰有一款按键切换的 ...

二极管、通断在一个档对很多用户来说是一个巨大加分功能,特别是二极管正常压降有声音,前提是通断没有明显延迟。

如果2.2测出1.1那可能砍底数看得有点狠,但是同一个电阻次次不同数值有点太离谱了

网友:
外表新颖的玩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蜂鸣器档都是一个按键切换,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正泰有一款按键切换的 ...

这个表不错哈,它确实是砍了很大的电阻底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不错哈,它确实是砍了很大的电阻底数吗?

这个表用起来确实方便,换挡位只需要按一下就行。就是电阻档有问题,我猜是电阻档的量程设计少了一个量程,最小量程是1K档,这是这块表的电阻档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蜂鸣器档都是一个按键切换,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正泰有一款按键切换的 ...

别闹了,那怕是AG3458A、FLUKE8508都测不准50Ω以下电阻;
除非像ADVANTEST6581那样采用三臂电桥比较法可以稳定在4.5位,而且还是需要两端有>50mA恒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极管、通断在一个档对很多用户来说是一个巨大加分功能,特别是二极管正常压降有声音,前提是通断没有明 ...

这个表功能挺好玩的,也比较实用,有类似于FLUKE87V那种进度条;
实际上这款更直观,我也买了一台回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功能挺好玩的,也比较实用,有类似于FLUKE87V那种进度条;
实际上这款更直观,我也买了一台回来, ...

啥时候出来研究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