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实验指示灯节电改造,为何瓷片电容串LED串1K电阻,灯不亮了

楼主(2024-03-14):
材料:三插头电源线1根;电源里拆的222M X1Y1瓷片电容1个;电路板拆的1K电阻1个。
昨天串联LED灯(绿色)在一起亮了,点了有20个小时,现在不亮了。请教各们什么问题呢?前几天看贴说瓷片电容直接点亮LED灯节电改造,我也实验了,电容直接接LED灯珠几次开关实验就不亮,所以才加个电阻,点了20多小时不亮了。

万用测电阻0.97K

二极管档测灯珠不亮

电容档2.3nf

网友A:
忍受不了高压冲击已损坏了

网友B:
这样串联发光二极管和电容耐压应该都不够。

网友:
LED要反向并联一个4007…………或者用无极双色LED

网友C:
LED压降0.07v,你让它怎么亮

网友:
LED不耐用 换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串联发光二极管和电容耐压应该都不够。

电容耐压44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忍受不了高压冲击已损坏了

容抗阻值很大了,计算后LED灯电流才0.15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压降0.07v,你让它怎么亮

亮了20个小时

网友D:
LED正反并联,电容需再串一个限流电阻(几K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忍受不了高压冲击已损坏了

电容隔直通交,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正反并联,电容需再串一个限流电阻(几K级)

电容的阻抗已达到14.47597万欧了

网友:
哈哈,只充电不放电怎么亮

网友E:
1.阻容降压要有一个电阻
2.你这个电容太小了,2.2nF在50Hz交流电容抗算了下应该1.5MΩ,容抗太大了,电流就小了
3.二极管属于单项导通,要有一个反向保护,
    串联一个耐压400V的二极管与led方向一致
    或者并联一个二极管,耐压没什么要求,与二极管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阻容降压要有一个电阻
2.你这个电容太小了,2.2nF在50Hz交流电容抗算了下应该1.5MΩ,容抗太大了,电流就 ...

谢谢,有个1K贴片电阻串在LED负极和零线间,电流虽小,也亮了20个小时后熄火了。

网友:
电容器直接串联在LED回路上,不接任何电阻。假如你上电的瞬间,交流电正好处于正弦波的峰值,你计算一下瞬间的电流会有多大。经过计算你就知道必须要串联电阻限流了。

网友:
反向电压过高,击穿了,要加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1.阻容降压要有一个电阻
2.你这个电容太小了,2.2nF在50Hz交流电容抗算了下应该1.5MΩ,容抗太大了,电流就 ...
串联二极管,电容是不是没有放电回路,会不亮的?最好反向并联在LED了

网友:
电容隔直的基本特性,你忘记了?

你必须创造条件让电容里还是交流电。

续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个1K贴片电阻串在LED负极和零线间,电流虽小,也亮了20个小时后熄火了。 ...

简单点,你就在LED两端反向并联一只1N4007二极管做保护即可。不过看插排里面指示灯,一般直接用LED串联100多K的电阻,也是正常用。
我之前用红色LED做电子蜡烛就用电容加大到0.022---0.1uF/400V,不然容抗太大电流偏小LED亮度不够,那个电阻R不可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