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二个求助: 电子时钟+太阳能灯......

楼主(2024-03-14):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47336768445
第一个求助:
买了一块电子日历, 只能显示日期, 线路板上有一对焊点, 短接后可显示时间, 想求一电子开关电路, 让这焊点几秒开关循还, 时间和日期交替显示.

第二求助:
如图类似太阳能灯, 后配遥控器, 遥控器只能开关, 这灯现在是自动状态, 天黑太阳能板无电自动点亮,
现在想取消自动模式, 应该如何改动? 天黑不亮.

补充内容 (2024-3-18 12:10):
第二问题解决. 太阳能板有一332贴片电阻通向8脚集成块, 去掉了, 就取消自动亮了.

网友A:
拆开遥控器看看是不是还有其它按键

网友B:
太阳能灯,找一下太阳能板的采样电阻,一般去掉就可以实现长亮。然后遥控器直接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用电容接一个继电器,电容充满电,继电器接通一次相当于按键一次,刚好又把电容电放完,电容继续充电,充满再放电,这样循环,具体电路等其他大神来画吧,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C:
第二个是不是有光敏电阻,判断有没有光线然后开灯的,拆掉光敏电阻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是不是有光敏电阻,判断有没有光线然后开灯的,拆掉光敏电阻就可以了吧 ...

这种太阳能灯,一般没有光敏电阻的吧?都是靠太阳能板有没有电来决定开或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遥控器看看是不是还有其它按键

我有二个这样的遥控器, 有一个能遥控开关,其它键都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7574196158&last_time=1710337089&scm=1007.13982.82927.0&spm=a1 ...

就是需要一个类似的电路, 简单就好, 可能555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容接一个继电器,电容充满电,继电器接通一次相当于按键一次,刚好又把电容电放完,电容继续充电,充满 ...

理论上可行, 等大神画电路.另外这种方式耗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是不是有光敏电阻,判断有没有光线然后开灯的,拆掉光敏电阻就可以了吧 ...

没有光敏, 把太阳板扣过来就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需要一个类似的电路, 简单就好, 可能555能实现?

555功耗有点大,肯定是能搭建一个0.2-0.5Hz的振荡器的啊。

网友D:
第二个问题:太阳能灯取消自动模式,只要把芯片的光照检测给它诱骗一下即可。让它认为现在有光,太阳能的充电部分找找,估计有个电阻到了芯片,电压低于一定值就判断亮度不够需要开灯了。

网友:
三极管搭个多谐振荡器(双LED轮闪),其中一个LED改造成光耦

网友:
循环电路,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灯,找一下太阳能板的采样电阻,一般去掉就可以实现长亮。然后遥控器直接控制就可以了。 ...

太阳能板有一332贴片电阻通向8脚集成块, 去掉了, 就取消自动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问题:太阳能灯取消自动模式,只要把芯片的光照检测给它诱骗一下即可。让它认为现在有光,太阳能的充 ...

太阳能板有一332贴片电阻通向8脚集成块, 去掉了, 就取消自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