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修个锤子,先要有把锤子

楼主(2024-03-14):
1.过程没拍,大家随便看看,
2.需要一把锤子才能修个锤子,
3.过程还是有点技巧,
不管嵌入木柄还是砸楔子,从尾部砸木柄才行,
不然锤头会脱离,

4.这锤头年纪可能比我都大,
买把新的也不贵多少,且一年用不到一回,
就是好奇维修过程,买根木柄玩玩图一乐,
老式楔子什么样没见过不记得,可能都没楔子,
新式圆形楔子看看是否可靠,

现在斧子锤子的楔子分很多种,
了解下锤子,
锤子贵起来也离谱,
羊角分弯角直角,日式锤子独树一帜,
玻纤柄能力均衡但无法维修,
钢柄不会坏但会振内伤一般配直角,
木柄不耐用但轻减震好易维修,
谢谢阅读。

网友A:
不需要锤子也可以的,,把楔子插入木柄中,倒过来,用力敲地板上。楔子就慢慢敲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锤子也可以的,,把楔子插入木柄中,倒过来,用力敲地板上。楔子就慢慢敲进去了。 ...

倒过来砸,那个铁的圆的楔子应该砸不进去。还是找块石头靠谱

网友B:
这要是放到成都,肯定是不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放到成都,肯定是不修啦

修锤子 ?修个锤子啊

网友:
俺的锤子还是挺多的,还有当年自己做的不锈钢锤子,用来做白铁皮盆的。

网友:
原来的修鞋匠喜欢用这种锤子。

网友:
锤子修之前应该抛光下

网友:
楼主重庆人吧,修个锤子

网友:
前段开个缝,搞个木楔子敲进去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不错,应该借给某品牌新能源车、某品牌手机当商标

网友:
我的小羊角锤顶部拧了个自攻螺钉

网友:
看到这帖才想起我的锤也还没修,捣鼓了一个下午刚完工,
没有钻铁的钻头,用锥磨头给锤头侧面开了个孔,拧了个螺丝固定住

网友:
现在好多商品锤的木柄都用环氧树脂进行封固的了。

网友:
这东西是什么东西?锤子?修?还修个锤子。

网友C:
刚做的,锤头是十块零八毛包邮的,锤把是锯了一块脚手架拉撑,后面是14的套筒,几块钱包邮的,最后缠上几券电线,做这把的原因是上一把一模一样的干活时被顺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做的,锤头是十块零八毛包邮的,锤把是锯了一块脚手架拉撑,后面是14的套筒,几块钱包邮的,最后缠上几 ...

锤把是电焊上去的?

网友:
锤子有些年头了

网友:
修锤子要锤子那还修个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