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39A 修理 改装 经验和28款电路图分享

楼主(2024-03-14):
某鱼淘了两条UT-39A万用表
外观挺新的,显示膜都没撕开
估计是学校出来的

版号只有后面的字母不同
里面电路板是不同的版本

一个全贴片的   另一个还有很大一部分零件是直插的
直插的炸得很严重
就先拿这个开刀

故障现象(放电池开不了机)
(拆出主板 接可调电源可以开机)
主控没烧,还有挽救的可能
各项功能都测不了,而且各项显示都不能归零

拆出烧胡了的零件,一个个检查
上图,VΩ处有很细的走线,是炸断开了的,眼看不出,须测量才能发现

色标10K电阻  误差很大   因为表是靠这些电阻分压形成不同的档位。
所以误差尽量要小,表用起来才精确。没有合适的电阻就并联或者串联来使用也是可以的.
当然有高大上的表来挑选电阻就更好了。
但做为平常用也很足够了
追求十全十美就是强迫症了呵呵。。。
知足常乐就好。

装上零件,断线的地方连接好。
经测量还有一个贴片三级管C脚和B脚正向和反向的值一样,N型8050或者P型8550对着换上就好

装好测试
表现故障(滴滴档即二极管档  不能归0  滴滴声音沙哑       电阻档偏大很多     电压档不能归0且偏小很多   电容档不能测量   电流档不归0)
至少能测量了,说明主控完全没问题了。也就只有旁边的电路问题了

经测量,负压为-0.3V 不正常(LM358和T062芯是正负双电源供电的)
             测LM358第8脚对地8.3V正常    第4脚对地-0.3V不正常
经查电路,里面几个芯片都是统一供电的,
所以只能芯片脚对地测量一下值了
经测量到IC4 LM358的第1脚和第4脚对地值只有0.6左右不正常
拆出两个358芯片(这两个相近的358芯片是测电容的电路)
测量负压恢复正常
换上后上电试机  基本正常了
还有故障就是(滴滴档声音沙哑且不归0  电流档也不容易归零  而且 1秒左右刷新一次的感觉 )
声音沙哑的情况基本就是4011芯片问题了···上图空缺的那个芯片就是4011了,换上就好。
牛屎主控芯片下缺失的电容,是一个223的电容,旁边104电容(换了)
以上故障全部解决
还是拿电路图说话吧
分析一下此万能表的工作流程吧(如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伙们指出纠正)

滴滴档(二极管档):
  被测信号 经黑笔接地,经红笔进入  经R53和D6,D7供电  然后经R56,R57分压经R00进入TL062芯片
再进入4011芯片给嗡鸣器   有一路经R13进入牛屎芯片(7106芯片)第39脚
表现故障,嗡鸣器声音沙哑(或者没声音)基本上是4011芯片问题,
                测二极管是数值不正常或者乱跳 基本上TL062芯片问题(其他功能正常的情况下)

电阻档:(和滴滴档类似)
   被测电阻 经黑笔接地,经红笔进入  经Verf基准电压供电   然后经R61---R65这几个电阻分压(所以这几个电阻要尽量精密)
   分压的这几个电阻就是各个量程的档位,给被测电阻偏压后得出的值也是经过R13就进入牛屎芯片(代换芯片ICL7106)第39脚
   20M(兆欧)档位因为Vref基准5V电压不够,所以是在电池电压给的,所以归零的时候比其他档位稍慢
   200欧档就和滴滴档很相近了,有所不同的是滴滴档是由电池电压直接给的,所以滴滴档测小电阻的时候没200欧档准确
表现故障,只要滴滴档能正常测量  电阻档也就正常了。
                偏差大的话,就是R61---R65这几个电阻有所变质所导致的阻值异常了

直流/交流  电压档:
     档位也是R61---R65这几个电阻分压,形成不同的档位   也是进入牛屎芯片39脚
     有所不同的交流档   经R61---R65这几个电阻分压  进入T062内部另一个比较器进行整流(交流转成直流)
     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TL062整流不用二极管直接整流不就得了吗?
     因为  小信号的时候比如20mV的时候二极管都还不能导通吧,就是整流小电压的情况
表现故障   直流正常   交流测不了或者乱跳归0等  就是TL062芯片问题

HFE 档:
     很少用到,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测量也是经过电阻分压给三级管偏置 信号也是到牛屎芯片(代换芯片ICL7106)第39脚
     。。。。。。懒得分析了。。。。。

交流/直流  电流档
    R44---R49电阻分压   (直插元件版本这个表炸的地方 )R44是一条康铜丝  20A档用到
    小电流就经过保险丝再进电阻分压,直流就采样后就到牛屎芯片(代换芯片ICL7106)第39脚
    交流采样后也是经和交流电压整流的那个TL062进行整流
故障表现:
     小电流不可以测,保险烧断了
      交流电流测量不准或者乱跳,找TL062

再说一下其他我遇到的故障
C9,R7,C8这三个家伙就是这芯片的积分电路
线性表现得好不好就靠这三个家伙了
比如:1V很准  16V就偏差大了
就要检测这三个家伙有没有年纪偏大偏小的情况了
容量对了还不得。还要D值要低

C6也就是我上面说到的不能归0的情况(我拆除了)
这个是牛屎芯片39脚(7106)对地电容

这电容测量容量是29.7没问题,D值就0.03了
我测量另外的那贴片版本的表,容量22.6,D值0.01(是能归0的)
所以建议找好一点的电容换上,换小点的容量  表反应速度也就更快些

C7   104这个电容没容量了,表就感觉1秒刷新一次
换上就正常了

这款表的通病也就是电源开关的问题了,
C2  47uf 这个电容就是自动关机的时间,
没有了容量就是 开一下机就马上关机
或开机一下就关机也就是这个电容
开关  关着的就给电容充着电  所以这电容很容易失效

Q2三极管就是开关了    开机,C2给358芯片内部比较器电压做比对
358输出给Q1三极管驱动Q2开启电压给主板,当C2经R6缓慢放电,电压低于R3和R6分压所得的电压
358比较器就无输出,Q2就断开主板供电   就形成了自动关机的功能
还有这个Q5   8050三极管是一个保护作用,极其容易坏,重点检查对象

最后
祝大家都能玩转万能表
下面是28款优利德万能表的电路图:

28款优利德万能表图纸

网友A:
楼主这个就是属于花钱,找折腾的....................

网友:
把这样的都修好了,折腾的不错,技术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就是属于花钱,找折腾的....................

楼主是高手,自己硬修

不走优利德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就是属于花钱,找折腾的....................

钱的唯一作用就是拿来花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生命在于折腾。。。。就是这板块的中指了吧

网友:
楼主是高手,不仅会修,还懂原理

网友:
吃的透透的,牛x

网友:
大工程,电路图好评。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烧成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我的也坏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这就是玩转万用表?!厉害

网友:
这个烧坏了估计是
电流档测电压?

网友:
都是闲的无聊找乐子。我们都没时间没时间这么专注

网友:
这就是找乐趣的了

网友:
拆腾无止境,其乐融融

网友:
楼主这个分享非常不错

网友:
修好了不容易,精度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