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BDP-s6700播放机总是出现空碟仓关闭时提示:无法播放此光盘

楼主(2024-03-14):
我的索尼BDP-s6700播放机好久没用了,总是出现一种情况,空碟仓关闭时提示:“无法播放此光盘。请确认本机是否可以播放此光盘,且光盘无划痕或指纹。光盘可能未被最终化。”我把机器打开拆下激光头架,对激光头及各透镜片进行了清洗(用专用的清洁液),装起来后仍是原来情况,可以确定是光头老化了,但不知道哪有卖

网友:
激光头驱动板上都有功率调节旋钮,用螺丝刀微调一下,可以继续读碟,唯一就是加速激光头老化

网友:
激光头驱动板上都有功率调节旋钮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只能应急用的

网友:
光驱也是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

网友:
加速激光头老化

网友:
这个是机械问题把

网友:
光头小车轨道上加点油,再试试

网友:
找二手,拆机换。

网友:
抖音上经常看到有修老款CD的视频,去找找联系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