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超人剃须刀改为手机充电器供电

楼主(2024-03-14):
15年买的超人剃须刀,型号A70,为什么买这个,因为在2009年买过一个A68,目前正常服役中(备用),质量感觉不错,所以就又入手了一个A70,但是实际这个太差劲,动力小,刮不干净,然后扔抽屉吃灰了,,前段时间拿出来充电,指示灯不亮,拆开看了一下,电池漏液,电池是1.2V的。质量远不如早些年的A68,本以为70是68的升级版会更好,实际证明我跳坑了,目前用的是飞科剃须刀 3刀头,动力十足,刮的也很干净。然后前段时间逛多多,喜欢电子类小零件,看到有变压小板,然后就想着把A70改成TPC供电,然后就动手改装……板子正好和原来电池一样 放在主板上,改装后动力十足,直接插手机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可以有,继续服役

网友:
变压小板需要准备

网友:
无线的升级为有线的了。

网友:
整改一次应该换成锂电的。

网友:
实际上很多类似产品早已是低压充电了

网友:
升级版=缩水版

网友A:
是换的镍氢电池的充电模块吗?还不如改成锂电池。

网友B:
以前不好用的改成锂电,完全不是一个体验。这种小电机,一般上5v都没有问题,9v也用过

网友C:
不用电池呀

网友:
越升级越减配!!!

网友:
这样改造也有好处,可以长期使用,不需要再考虑换电池。

网友:
可以改成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换的镍氢电池的充电模块吗?还不如改成锂电池。

普通降压模块 直接搜1.2降压模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不好用的改成锂电,完全不是一个体验。这种小电机,一般上5v都没有问题,9v也用过 ...

标配1.2V的镍氢电池,锂电都是3V以上,怕电机受不了,现在改成1.2的板子,动力同样十分强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电池呀

对的,改成手机插电即可,动力更足

网友:
能用就好,这东西买干电池款的挺好,我的那个飞利浦两节5号电池用半年

网友:
这个小板一看就是低功率ldo。根本没有开关管和电感。
上面指示灯电阻电容都是多余的,直接买个几毛钱的芯片自己焊引脚就行了。最好贴个散热片,这玩意线性降压发热大,功率低。
我一般直接用二极管,便宜好用。

网友:
下一步改成无限充电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