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能用4.2v充电的9v电池

楼主(2024-03-14):
家里有几个2串的小电池,几个月充一次电,不想特地买个充电器占地方,故想利用手头的物料做一个能通用充电的电池。

方案是用3个滑动开关控制电池的并联和串联状态,充电时并联,使用时串联,当然当作并联电池用也是可以的。

线路图如下:

焊接好线路

切两个小木片,502固定开关

贴上指示贴纸

胶带固定,完成

三个开关同时拨动到9V挡,测量电压

拨动到充电挡,充电正常

明天吧9v端子接上就OK。制作结束,感谢观看。

网友:
5100两元包邮

网友:
就怕弄错按钮

网友:
小心短路放烟花

网友:
没必要用3个开关,一个双刀双掷即可。

网友:
对开关有一定压力,这种开关使用久了接触电阻会变大。

网友A:
估计是利用手头现有的单开关,否则一个双刀双掷就行

网友:
IP2326 两串/三串充电模块,在两串使用时自带充电均衡功能,模块也不贵

网友B:
这个误操作的概率太大了

网友:
弄个双刀双掷开关吧

网友:
谢谢分享。同时感谢大神们的改进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误操作的概率太大了

同时拨到同一边就好了,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利用手头现有的单开关,否则一个双刀双掷就行

是的,逮到啥用啥

网友:
忘了切换会不会损坏充电器

网友:
三个开关同时闭合就烟花了

网友:
想办法保证三个开关同时切换吧,一个一个拨的话,先后顺序如果搞错了直接放烟花。

网友:
pd诱骗,dc升压,哪个不必您这个方便实用?

网友:
有点复杂了?

网友:
有更好的方案,但是用手上现成的材料搞定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