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键盘触控板怎么改造电池

楼主(2024-03-14):
MacBook外接显示器,一直用的蓝牙键盘和触控板,这样笔记本就可以关着盖子用。

键盘和触控板都是一代的,两节5号电池。电池很不耐用,现在用的充电镍氢电池,基本上两周就没电了。

二代以后就是充电款了,用得好好的没必要换,再说那个东西也贵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建议,三元锂电池电压太高了,这么大的磷酸铁锂容量不行啊,两节镍氢电池差不多4000mAh也只能抗两周。

网友A:
这要看自己的动手能力,用两个14500锂电池并联

网友B:
用苹果买不起5号电池?测下放电电流会不会哪里短路了这耗电,不讲究把显示器usb上引个5伏下来接个3伏的me62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苹果买不起5号电池?测下放电电流会不会哪里短路了这耗电,不讲究把显示器usb上引个5伏下来接个3 ...

买苹果也有穷人的,macbook是一个大学生用了四年的,键盘和触控板都是海鲜市场搞的,所以都是一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自己的动手能力,用两个14500锂电池并联

动手能力还行,工具都有。问题是14500磷酸铁锂只有600mAh左右,并联起来也就1200。镍氢都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