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7.5¥征骑兵无线TWS蓝牙耳机+捡来的太阳能灯笼控制器

楼主(2024-03-14):
征骑兵这个牌子我第一次听说,淘宝百亿补贴看到只要7.5¥,搜了一下张大妈网站经常推荐,搞一个玩玩。
很快收到货,盒子比较漂亮,耳机做工一般,打开盖子自动开机,手机搜索蓝牙TWS连接,可以显示电池电量,左右耳朵可以单独用。

底部可以抠开,细长柄里面是电路板,不像苹果的是电池

耳机抠开,电池包在喇叭后面,低端设计哈哈

抠开电池仓,电芯容量300mAh,很小巧,底部是充电和升压板子,苹果接口

一颗小芯片,充电升压一体,省略了一颗保护芯片,有颗按钮开关控制对耳机充电

7.5¥,三个肉包子钱,耳机要求不能太高,反正听歌没觉得跟一百多的小米蓝牙耳机有啥区别,电池续航也还行,就看寿命了。

遛弯路过捡到两个带太阳能板的东西,刮风吹下来的,头顶很多灯笼,原来是灯笼的太阳能控制器

正面是太阳能板,后面是PCB,还有电池,不太防水的设计

小刀划开,是大名鼎鼎的泓力电芯,点焊加线焊接,正负极都是红线

玻璃胶不要钱吗

板子上有一颗5脚小芯片,跑了一下电路,包含太阳能充电,
防倒灌和天黑亮灯输出功能,至于亮度调节就是串联一颗小电阻

进水接口腐蚀了,拆掉哈哈

网友A:
耳机电池大约能用多少时间?

网友:
耳机电池大约能用多少时间?可以的话给一个连接吧!

网友B:
阿熊拆的这么彻底,耳机还能装回去吗,502?

别把三个包子浪费了

网友C:
来看看有啥高科技的专利

网友:
玻璃胶为了防水吧

网友:
蓝牙耳机7.5元够便宜还不错。太阳能路灯控制器也不错

网友:
这牌子耳机可以听音乐的

网友:
很友好,能无损拆开,水果的要点花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电池大约能用多少时间?

没用完过,一般半个小时我就关掉了,保护听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熊拆的这么彻底,耳机还能装回去吗,502?

别把三个包子浪费了 ...

必然不会浪费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看看有啥高科技的专利

寨厂唬人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
7.5¥征骑兵无线TWS蓝牙耳机

网友:
7.5倒也不贵,可以玩玩,不错。

网友:
耳机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太阳能板可以diy点什么,维尼老板有没有计划?

网友:
这耳机的续航,是个硬伤。

网友:
这么便宜了

网友:
隔壁论坛拍的吗

网友:
太阳能板上的红色短路线负责高亮和普通亮度,原来是短路电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