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昭阳E47A笔记本开机黑屏拆修,拆了也没找到问题,不知屏还是显卡坏了

楼主(2024-03-15):
亲戚家的老笔记本,说开机时屏幕不亮,让偶看看能不能修
笔记本偶也没啥研究,就先拆开看看
型号是联想昭阳E47A

没电池,插电开机能亮灯,但屏点不亮

开始怀疑是不是背光坏了,用手电照屏幕各处也没看出有什么

把B壳撬开

左侧铰链位置是屏线,未见磨损断裂

右侧是摄像头

找屏线接口,看有没有异常
拆D壳

光驱仓里面还有仨螺丝

结果拆了还要先拆C面的开关板

这样键盘也能拆下来了

屏线就隐藏在键盘下,D壳就不用拆了

屏线接插件,没发现异常

继续拆屏这边,A壳拆了才能看到屏的背面

屏的型号规格等

屏线这个接口看不清结构,按几下也没有用

边上这个应该是LED背光的接口,取下重插也没变化

用手电照屏的背面,屏上还是看不出有任何内容

折腾一个多小时,不知道是屏还是显卡坏了

等装好再接电视上看下有没有显示,如果没有就多半是显卡的问题
不过,目前看来不是简单的问题,不管是屏还是显卡坏,偶都没办法了

在此请教一下大家,看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老古董了,该退休了

网友B:
能拆成这样,已经比我厉害了。我的水平,停留在换硬盘加内存阶段。

网友:
拆之前就应该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先外接测试,看是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
黑屏问题原因真的比较多,我手里也有一台也是黑屏,折腾了好几天也没弄好,扔到一边去了

网友:
居然无法打赏了。
笔记本没研究,无法判断好坏。。
刚收的那个笔记本,因为换内存条时不时就出现蓝屏
不知道是不是机子本身的问题
不过价格不高,再试几天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拆成这样,已经比我厉害了。我的水平,停留在换硬盘加内存阶段。

拆壳清灰还是得会的吧?
我刚收的那台还能直接换CPU的,而且价格好便宜,只不过够用了,换的意义不大。

网友:
先简单检测下,插拔内存,接个键盘,看小键盘开关灯亮不亮,都没用的话估计主板挂了。

网友:
如果有外接端口例如hdim vga之类的可以外接显示器排除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了,该退休了

嗯嗯,修不好估计只能退休了

网友:
主板或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主板挂了吧

网友:
老笔记本都有VGA接口,HDMI不一定有,所以外接一个VGA接口的显示器看看是不是屏幕坏,另外确定是真的开机了嘛,USB数据线接上手机是否有选择弹窗?

网友:
外接显示器就知道了

网友:
先检查内存啊

网友:
接个外接显示器就可以确认谁的锅了,电视机就可以当外接显示器。

网友:
接个外接显示器就可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