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用SMT32做了一个全损音乐播放器《源码上传》

楼主(2024-03-14):
经过几天的研究和代码移植,全损音乐播放器终于有声音了

外围电路简单,只需要外接SD卡存放音乐文件就行了,不需要音频解码芯片,使用CPU软解WAV,目前只支持.wav文件
芯片可以使用STM32F103xE,需要有64K的SRAM,虽然没有全部用完,需要有SD卡接口,使用SDIO方式连接
采用FreeRTOS系统。
后面有时间了再研究让它支持.mp3文件。

wav解码后的声音从PA4和PA5输出

下面是烧录文件,芯片采用外部8MHz晶振,源码在13楼

我是从这里下载的开源代码,感谢原作者的开源

https://gitee.com/Ficusdx/mp3-player-based-on-stm32

基于单片STM32的mp3解码器wav播放器: SD卡使用,在fatfs的管理下,可在根目录选择文件,可使用任意功放(非解码)驱动扬声器,使用开源代码minimp3解码器把mp3文件解码成pcm数据,再创建wav文件,可解码wav文件,使用STM32外设12位DAC播放音乐。 (gitee.com)

基于单片STM32的mp3解码器wav播放器: SD卡使用,在fatfs的管理下,可在根目录选择文件,可使用任意功放(非解码)驱动扬声器,使用开源代码minimp3解码器把mp3文件解码成pcm数据,再创建wav文件,可解码wav文件,使用STM32外设12位DAC播放音乐。 (gitee.com)

网友A:
这个能加上网络才有吸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加上网络才有吸引力

这个单片机可以加网络的,外部加一个螃蟹芯片就行了,比如8201f

网友B:
音乐播放器  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乐播放器  性价比不高

不只是性价比不高,关键是音质太差

网友:
没试过stm,倒是用esp32玩过蓝牙传输的。

网友:
我没用fatfs,自己写fat32支持,中文文件名现在能显示,昨晚测试了长文件名,能提取出来,unicode字库还没弄,所以长文件名还没显示

学单片机,做播放器是挺好的一个实践,既能学习又有乐趣

楼主:
STM32的DAC输出音频,音质很差,怎么破?输出正弦波的时候波形还是很正常的,输出音频信号的时候质量就很差了

网友:
下一节:使用过音频DAC播放音乐

网友:
这个玩不转啊

网友:
是全无损音乐播放器吧?

楼主:
wav里面是16位的音频数据,但是STM32的DAC只有12位,这里就损失了4位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音质就是很差,而且程序很容易出错,今天把FreeRTOS升级到最新的11.0.1,出错情况好了很多,再把程序的逻辑优化一下

楼主:
优化了一下代码可以稳定运行,不会报错。
音质依然很渣。
放上源码,希望有共同兴趣的网友可以共同讨论。
我看了一下原作者的MP3解码思路,是在当前目录下寻找一个跟当前MP3文件同名的wav文件,如果找到了就播放wav文件,如果没有找到就把当前MP3文件在当前目录下转换成一个同名的WAV文件,然后再进行播放,最终还是播放wav文件,就没有必要再去做MA3的解码了。
PA9是串口打印,可以把程序的运行状态打印出来,串口波特率是921600。
如果不做长文件名识别或者把转换表格放到外部Flash,可以移植到STM32F103C8上,SRAM占用的并不多。
STM32F103ZE WAV播放器

网友C:
想音质好,用I2S输出,外接音频D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音质好,用I2S输出,外接音频DAC

我在B站上看到别人直接用单片机的DAC做的,音质就很好

网友C:
1、时钟频率是否为44.1k的整数倍
2、播放中断优先级要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时钟频率是否为44.1k的整数倍
2、播放中断优先级要最高,

DMA传输的,没有开定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时钟频率是否为44.1k的整数倍
2、播放中断优先级要最高,

频率不是44.1k的整数倍,只是接近,应该问题不大,我感觉音质差的主要原因是DAC的输出电压太高了,可以直接带动喇叭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时钟频率是否为44.1k的整数倍
2、播放中断优先级要最高,

频率不是44.1k的整数倍,只是接近,应该问题不大,我感觉音质差的主要原因是DAC的输出电压太高了,而电流又不足,可以直接带动喇叭响了,由于电流不足,导致电压下降声音失真,看来要加个分压电路把DAC输出的电压降下来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不是44.1k的整数倍,只是接近,应该问题不大,我感觉音质差的主要原因是DAC的输出电压太高了,而电流 ...

明白,加分压和耳放可能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