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黑三灯万能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4-03-14):
某多多3.73元入手

主要是要这个架子,能夹住锂电池,夹持电极可调,然后连IMAX B6AC智能充电器充放电。

网友:
质量真一般

网友:
夹以前可拆卸的手机电池挺方便

网友:
当夹具用,可以接楼主下图平衡充。我以前买过几个万能充,飞毛腿质量好点,缺点手动极性切换,坏的杂牌改4057防反接充电板。

网友:
还是当年的海陆通好用

网友:
换新设计问题,现在的不会换电池两三年就换新机

网友:
海陆通好用

网友:
保留触点部分就行了,电路部分没有价值

网友:
分立元件全部无了,换了贴片零件就不原汁原味了,还是飞毛腿万能充最好了。

网友:
现在这种万能冲居然还有人在用。

网友:
我还有两个以前的那种,丢杂物堆里

网友:
iMAX B6AC看起来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A:
请教和B6充电器怎么连接的?

网友:
这玩意都是库存的吧,还有新生产的?都可以进博物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和B6充电器怎么连接的?

万能充夹子焊2跟线出来,用右上角的鳄鱼夹夹住。

网友B:
过去的可拆手机电池充电器,都挺好,就是电流太小,手上还有两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可拆手机电池充电器,都挺好,就是电流太小,手上还有两三个。

确实电流太小,实测:
电池电压3.63伏,充电电流约60.1mA
电池电压3.84伏,充电电流约56.9mA
电池电压4.01伏,充电电流约53mA

600mAh的电池得充12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