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固态继电器 LI-DE HS1D4-60AP

楼主(2024-03-14):
前几天修个测硫仪,换下来个固态继电器,是个SCR型的,闲着没事干拆出来看看内部原理,方享给大家

网友:
固态继电器内部原来长这样,有颗管子自爆了

网友:
这个拆的少

网友:
看到过,没有拆过,原来内部就这样

网友A:
什么是侧硫仪?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般。

网友:
像以前的傻瓜功放模块

网友:
两个并连都炸了

网友B:
是那个元件坏了,不把它修好?

网友:
这是炸管了?

网友:
散热不好

网友:
60a里面就这两管子?不爆才怪

网友:
进水啦!线路板都腐蚀坏啦!!!

网友C:
炸的是摸死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侧硫仪?

测硫仪的加热继电器,自动控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元件坏了,不把它修好?

这个是用胶封固的,其实是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用光耦隔离开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的是摸死管?

是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的

网友:
这个是否容易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