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59AB量产成功,修复PNY 16G U盘。

楼主(2024-03-14):
朋友的一个PNY 16G U盘,USB 2.0,exFAT快速格式化后,拷贝大文件失败,企图完全格式化失败。

读写速度如图:

查了一下,这个U盘主控是慧荣SM3259AB,ISP 161116-DG1。海力士TLC颗粒。

搜了半天,终于找到量产工具。

全部默认设置,量产成功,耗时1小时18分钟。

量产后修复后容量没变,U盘可以完全格式化,也可以拷贝大文件了。

固件变为 ISP 171120-DG1。

升级修复后读写速度有所下降。不过也无所谓了,这么慢的U盘用起来基本没啥区别,拷贝点小文件还是可以用的。

==============================

补充:

之前是用默认的容量优先开卡,现在选择速度优先,重新开卡,在设置里ECC好像不能改。

成功。

不过读写速度没有明显提升,也许有,也就那么一点点。

没啥好搞的,就这样吧 ,拿回去给朋友。

<END>

网友A:
黑胶体,垃圾桶才是他最好的归属...

网友:
量产软件针对健康的体质还行,稍微不行就头疼,稳定性更不用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胶体,垃圾桶才是他最好的归属...

嗯。修复后要还给朋友的。

网友:
PNY质量很好,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B:
容量优先,自动设置ECC能快到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优先,自动设置ECC能快到那里去

那怎么设置才可以让读写速度有显著提升呢?

楼主:
设置为速度优先重新开卡,读写速度好像没什么显著区别。

楼主:
修复了起码拷贝大文件不再失败了。

网友:
量产工具能分享下吗?

网友:
楼主太细致了,学习了好多。

网友(2024-04-13):
群主能分享一下量产工具吗?谢谢!

网友:
好像有U盘修复软件,不用量产

网友(2025-02-07):
SM3259AB 量产工具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