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702S再次换电容稳了

楼主(2024-03-14):
上次发帖换1纳法电容失败了,主要是换完当时好过一段时间测电阻读数跳动很大,手头上也没有容量的电容一直搁置。前几天买了10纳法电容,今天到货迫不期待焊接上,效果是非常满意,原先读数稳定是3-5秒,换后1秒出数非常稳定,感觉测电容,二极管都相应的速度变快。

网友:
楼主能介绍手里的仪器吗?

网友A:
电镊子不错啊,测量很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镊子不错啊,测量很准嘛

楼主的镊子,电容 都分享下购买地址吗?

网友C:
702用10nf可以了,换1nf也就快一丝丝,综合考虑10nf比1nf稳妥。我的换的27nf。效果也很明显。

网友D:
电镊子我有个5S的,不是很准,只是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镊子,电容 都分享下购买地址吗?

看着挺不错的,多少钱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镊子,电容 都分享下购买地址吗?

https://oshwhub.com/moonyblue/dian-qiao-nie-zi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2用10nf可以了,换1nf也就快一丝丝,综合考虑10nf比1nf稳妥。我的换的27nf。效果也很明显。 ...

27NF没找到0603尺寸的,我的用1NF跳动太大了,记得好像是例如1K电阻,1000-8XX之间来回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镊子我有个5S的,不是很准,只是用起来比较方便

我这个也不知道准不准反正还可以

楼主:
闲鱼买的都一样,镊子腿是套了热缩管,镊子尖是铍铜,我拆的MF47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镊子,电容 都分享下购买地址吗?

【淘宝】https://m.tb.cn/h.5wG6yOYOqsILfyX?tk=WvsNWnf8OM3 MF3543 「0603 10NF 50V 103J 10000PF 5% NPO COG贴片高频陶瓷电容1608」

网友:
楼主的镊子测贴片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https://m.tb.cn/h.5wG6yOYOqsILfyX?tk=WvsNWnf8OM3 MF3543 「0603 10NF 50V 103J 10000PF 5% NP ...

感谢,马上下了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马上下了一单

不客气,等我有空看看VC921需不需要换电容提高性能

网友E:
建议还是买NP0的10nF或27nF的,上次好不容易买到了TDK 的C0G电容,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买NP0的10nF或27nF的,上次好不容易买到了TDK 的C0G电容,效果非常好。 ...

购买的说是NPO COG不知道真假效果还可以,不过我也买了普通的换下看看,我看别的表都是普通电容效果也很好,唯独换高频电容尾数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购买的说是NPO COG不知道真假效果还可以,不过我也买了普通的换下看看,我看别的表都是普通电容效果也很 ...

当然是换COG的好,只是难以买到真货,我是在立创、云汉、唯样三家分别买的;
只有唯样是正品,可能是初创元器件商城,东西真的多。

正品、真品、国产,估计是就是原厂、代工、贴牌的区别,但性能差异很大,特别是电阻、电容、电感这三样。

另外,贸泽、得捷也能买得到,不过得捷的货很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换COG的好,只是难以买到真货,我是在立创、云汉、唯样三家分别买的;
只有唯样是正品,可能是初创 ...

C0G很好买啊,我在立创买的村田、TDK品牌C0G,测试都是正品,1KHz测试D值0.0000,大容值的有10nF、22nF、100nF。

网友:
引用 网友F:
C0G很好买啊,我在立创买的村田、TDK品牌C0G,测试都是正品,1KHz测试D值0.0000,大容值的有10nF、22nF、 ...

正确来讲NPO的高品通常标为COG,很难买到达标的正品,及格线的才标为NPO,非达标只能叫“真品”。

一般来说,随着温度变化≤30ppm/℃,电容量随频率的变化小于±0.3ΔC,电容漂移或滞后≤0.05%,达标COG属超稳定型、低损耗电容,适用在对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高频、特高频、甚高频电路中。例如高位仪表。

但是容量大于10nF、小于47nF的不好买,特别是0402、0603规格类;除非你整卷或整盘购买,我手头的2.2nF、4.7nF、7.5nF、16nF都是网友从整卷下剪一些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