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改白背光

楼主(2024-03-14):
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原背光是蓝色,感觉很刺眼

背光相关控制元件有ZD1 R21 Q1 R7等

液晶屏下电路板

蓝光LED BL1和BL2及按键K1

焊下蓝光LED后

换上1206的白光LED

上电测试

实测的大概背光控制电路图

实测蓝光LED在2.79V---2.90V时电流为5mA---8mA
       白光LED在2.90V---3.00V时电流为3mA---5mA

找个淘汰手机的屏幕钢化膜

拆机后屏幕贴膜还是很方便的

白背光的效果

网友A:
LED贴片立装,楼主正好有贴片白光

也可以用扁方直插LE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贴片立装,楼主正好有贴片白光

也可以用扁方直插LED吧

贴片白光也是taobao签到红包换购的

网友B:
技术好的话,想怎么改就在,就怎么改,舒适自己就好。

网友C:
钢化莫你是怎么才切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化莫你是怎么才切得

老手机的比较薄,应该不是真正的“钢化膜”,可以刀划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手机的比较薄,应该不是真正的“钢化膜”,可以刀划开

边缘不完美也无妨,都被压到外框下看不到了

网友:
白光确实比较好

网友:
要是我就改暖黄的背光,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我是怕拆开后装不回去了

网友:
白光确实比蓝光温柔些。

网友:
蓝光确实不好看

网友:
技术好,白光确实比较好看

网友:
感觉没有意义啊,都一样用哈哈

网友:
白色背光舒服多了~

网友:
如图,把电阻换成2K电位器不就美哉了?
蓝光刺眼是因为电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好的话,想怎么改就在,就怎么改,舒适自己就好。

说的很对头。

网友:
换红光会不会护眼一些?

网友:
好手艺,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