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行李箱的轮子

楼主(2024-03-14):
行李箱用了好多年了,轮子磨损严重,不太好推,换对新的。
外面一层已经磨损完了

开拆,铆钉结构,不能无损拆开,只能用钻头把它钻掉

另一边

钻下来的样子

红包撸的这个钉,这个可以拆卸的

红包撸的轮子,结果尺寸厚了,卖标的是轮子外面那圈厚度,中间那一圈要厚一点,装不进去,只能磨一下

换好的样子,刚刚好,强调一下,这个钉要买中间有六角的,这样方便用扳手锁紧,
有种外观一样的钉,但是中间没有六角,不方便锁紧

盖上帽子,很好,试了下,滑动顺畅

换下来的,给个特写,然后扔垃圾桶。

网友A:
轮子磨成这样,箱子居然还没烂,质量挺好

网友:
就这种轮子耐摔,,,,

网友:
捡了个箱,缺个轮我是直接整个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子磨成这样,箱子居然还没烂,质量挺好

英雄所见略同,我之前有几个都是箱子坏了...

网友:
轮子质量很好,楼主手工不错啊。

网友:
箱子把轮子累垮了

网友:
确实磨损的挺厉害和轮滑鞋的轮子大小差不多

网友:
箱子也该退休了吧

网友:
老式皮箱了,新式的都是4个轮子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六月 换轮自己车个尼龙的用原来的轴

网友:
修好了轮子,又可以多用二年。。。。

网友:
磨损真严重

网友:
磨成这样也够本了

网友:
它到底经历了什么

网友:
最好给螺丝加点软胶防松动,避免半路脱落。

网友:
箱子最容易坏的一个是轮子,一个是拉杆,但现在箱子便宜,很多人坏了就扔了。

网友:
好辛苦的轮子啊。一定见过很多世面吧?

网友:
看这种轮子结构,应该有年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