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各位大神 这个小米充电宝50W 主板故障

楼主(2024-03-14):
客户说突然坏了 指示灯一直闪闪不停 就是爆故障了,电池串联焊接到主板 搜下这个宝贝200多
主板很负杂 我折腾不了

网友:
你连并联串联都搞不清楚,那确实修不了。

网友:
这么贵的宝贝不是应该送售后么???

网友:
充电8.7V  两串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两串电池电压不平衡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并联吧

电池串联的  参数标牌写的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锂电池的安全不容忽视。

楼主:
找到板子了 快充50瓦的 得50元一块  好贵啊

网友:
这么贵的玩意 确实应该宋售后

网友:
大功率快充是很贵的

网友B:
就那么点大的板子 找到故障应该不难 先从充电接口开始查

网友:
两个电池串联后接出的,可以改为并联接一个普通充电宝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么点大的板子 找到故障应该不难 先从充电接口开始查

充电正常  放电就是一瞬间就报故障了

网友:
粗粮通病,我也有好几个都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