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汛k2P扩展那种固件好?

楼主(2024-03-14):
拿了台坏斐汛k2P:A2路由器。应为雷击机/可以上电。w口L口好多电阻电容烧了。图上有换。网线连接会断。无线扩展没问题。已刷不死,有什么固件好玩?这货无线信号还可以。

网友:
H大的  老毛子  中继相当牛XX

网友A:
有线坏了能刷吗,,拆下写固件也麻烦

网友:
当然是先修好再考虑其它的...

网友:
同意二楼,就那些固件了。反正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坏了能刷吗,,拆下写固件也麻烦

1个L口是正常的,已刷好不死了。换固件方便

网友:
要想好玩那就openwrt,要想稳定那就padvan么

网友:
过了兴奋期,路由器还是追求稳定,别的都是浮云啊

网友:
果然是一代神机

网友:
网口都坏了,还能开机,真神了

网友:
去恩山找openwrt

网友:
老毛子,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线坏了能刷吗,,拆下写固件也麻烦

可以直接用无线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无线刷机

这应算是升级吧,官改。。。

要刷老毛子,,OP等。。。。

他有线还有个LAN口,,还有得搞,,,

网友:
hanwckf大佬的老毛子nano版无插件,很多版本都是用他的源码做的。

网友C:
用上了wifi6,2个K2P,1个K2全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了wifi6,2个K2P,1个K2全部吃灰。。。。。

也用着华为AX3/wifi6为主路由。远区离还是K2P的无线信号强。

网友:
上openwrt
里面的交换机里通过vlan选择可以定义你唯一一个lan口的功能 可以把lan口变为wan口
无线里面可以是ap也可以桥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用着华为AX3/wifi6为主路由。远区离还是K2P的无线信号强。

这个华为路由足够用了。。。。

网友:
可以刷高恪的ap固件,做无线网桥用。
刚好他的ap里lan口不能用,只能WiFi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