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改一个不可调电源(增加可调功能)

楼主(2024-03-14):
就是这个电源(其实已经买很久了),宽17cm高7.5cm(算脚)深14cm.多路电压输出(正负12V、正9V、正负5V、正3.3V),正负电压,电源品字口(不带线)使用痕迹明显,某宝20元不包邮买的。

测试12V和9V输出不正常,偏低。拆开看看,里面倒是板板正正,但是里面是开关电源还以为会是个工频变压器多绕组输出的线性电源呢。(血亏)

电源品牌和参数,功率也小的很。+12V输出1.5A。-12V输出1A.

降压部分,5V由LM2576提供最大3A电流,3.3V由AMS1117通过5V降压提供,-5V由7905提供,9V由7809提供。

测试电源输出只有5V。修东西我只会三板斧,看哪个原件不顺眼先测哪个,看到次级有个微调电压的可调电阻,就先搞它。
毕竟,我二大爷说过,修电源,电压不对查反馈,反馈不对换电位(电位器)。

在线测试阻值不正常,拆下测也不正常。

换一个,没找到阻值一样的,换个差不太多的。

换好调整电压,输出正常了,刚好换的可调电阻阻值也在正常输出区间。修复完毕原路装回,测试各路电压正常。

通过修复这个开关电源,使我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那就是,我二大爷说的对.......

但是修好了也没用,这个电源挺鸡肋的,电压不能调整,没有电压电流显示,功率也不大,左边的多路5V输出实际也是一路。我用它给我分多路。所以这个电源在那扔了好久。
直到看到@kkdkj坛友的帖子打造一低成本模拟版智能二合一T12焊台想起了自己的这个电源,也想改造下。刚开始想像坛友那样做成可调电源T12二合一,但是里面电源要换,什么都不能保留,想一想我20块钱就买了个破盒子头大,所以放弃了T12,保留里面大部分电路,这样我20块钱就是买了个电源(自欺欺人)。

我想要保留电源右侧的多电压输出部分,因为电源有负压部分,所以原电源不能换,电源提供多路电压,所以也不能直接改电源调压,最后选择增加二次调压模块,本着省钱和手里有什么用什么的原则,最后选择了和坛友一样的LM2596降压模块。

这个是借用某宝的图,坛友们这个是实物图还是P的图,输出和输入电容是不是装反了1.5到30V可调,电流最大3A,给这个小电源用完全够用了。

这个是我手里的存货,大概买有5、6年了,一直也没大用。(上面那个旋钮延长杆是2.5铜线,用烙铁和旋钮螺丝对焊,然后线皮趁热往下套,连螺丝都套上,再然后上面剪齐正好
电压电流双显表头,某宝上最便宜最不准的那款,没有图片了,大家脑补下吧。这个表头下面电流和功率轮换显示,就是显示A和W,上面固定显示电压,看的人头晕,看到里面有短接点可以关闭W显示,果断短接关闭。

一直没动手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源前面板也是铁的还挺厚开孔太费劲了。

这次开表头孔的功臣,“割麦子”小电磨,不能说切,只是慢慢磨。圆孔就好办了,电钻加阶梯钻头。

先试下孔大小位置(电位器我用的普通电位器,没有用多圈,一个是没地方,再一个最高12V也没啥必要)

这个贴纸我揭开过,又粘上的,所以有很多断的地方。重新布局了孔位也不一样了,所以贴纸要重新弄下。

撕下原贴纸(多余的孔用脱脂棉+面粉+502堵得,不受力还可以)

用word画个简单的面板贴纸,没啥设计天赋,越简单越好,家里只有黑白的激光打印机,所以直接打到打印纸上,试过打印不干胶效果不太好。

然后全装上看看样子(电位器帽换了一个好看点打印纸外面贴了一层透明胶,防止弄湿和弄脏)(有好多图片没拍,找到哪张算哪张吧)

然后就是各模块找地方固定安装(那个洞洞板焊的是利用LM358做的限流电路),降压模块底下涂绿油固话,再粘两层高温胶带直接贴底壳安装,辅助散热。(胶带什么的肯定影响散热,但是也比短路强)

全部安装完里面差不多就这样,后面输入线我换成了两芯线,品字插太占地方。加了个风扇,其实风扇可加可不加,也不能一直大功率用它。(LM358剩一半,正好安个风扇)

最低电压

最高电压

这张是没开限流的电流,这个芯片能上到4A多电流,所以还是加个限流安全点。kkdkj坛友也加了短路保护电路,

这张是限流2A短路输出时

带负载超功率进入恒流模式

这张是未达到风扇启动电流,风扇未启动

这张是风扇达到设定电流,风扇启动。

全部测试正常装机完事,下面说下限流电路。(最后设定限流2.5A风扇1A时启动)

借一张坛友的图,LM2596的电路图,,模块设计最高电压是30V ,我只用12V,所以反馈的下分压电阻R3需要更换,要不电位器会不线性,大概只调到3分之一就会达到最高电压,电位器后面没用。我的模块原可调电阻是10K 换的电位器也是10K,下分压电阻是330Ω,输入电压12V,换成1K 的差不多。

LM2596引脚图,额,这个图,看看上面引脚得了,5脚EN脚接地时芯片工作

LM358引脚图

限流部分(也可以接出电位器做调流,恒流输出,电位器肯定要加分压电阻,使电位器所控区域在工作范围)用了一片LM358和一个TL431,358一脚接到了LM2596的5脚,原模块5脚接地断开。TL431做2.5V基准,通过R3调整分压送入358二脚,和358三脚电源输出负极串入的检流电阻上的电压进行比较。当输出电流增大时,检流电阻分的电压升高,358三脚电压高于二脚时(达到设定电流),358一脚输出高电平给LM2596五脚,LM2596停止输出。358三脚电压低于二脚时,358一脚输出低电平给LM2596五脚,LM2596正常输出。
风扇那部分也一样达到设定电流时358七脚输出高电平,控制NPN三极管导通风扇工作。

如果想接出电位器调流,经常用恒流模式的话,358一脚接个限流电阻接到2596的四脚(FB反馈脚)可能更好,也能恒流输出(测试过)。但是电压低于1.3V时恒流失效,因为FB脚只能将电压降到1.3V,再低降不下去,所以输出短路时依然最大电流输出,就是不能短路保护了。可以在加一路短路保护电路,
我这样用,也能恒流,但是恒流时芯片(LM2596)一直处于开启关闭状态,不知道对芯片寿命有没有影响,(看芯片内部图好像控制的是内部基准开关?研究不明白)好在我不用恒流模式,只当保护电路用,一般也不触发,无所谓了。

最后提醒自己少买垃圾,少给自己挖坑。

结束了

THE  END

网友A:
5V输出座是里负外正,有点坑人的感觉。

网友B:
2596据说纹波很大,而且jiahuo比较多,据说啊。。。。
另外,2596如果击穿了,会输出12v。然后。。。。

网友C:
2596效率比较低,不过要是小电流还是能凑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96据说纹波很大,而且jiahuo比较多,据说啊。。。。
另外,2596如果击穿了,会输出12v。然后。。。。 ...

波纹肯定不能小了,至于假货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毕竟电流能达到要求,然后坏一般都是大功率用坏的多吧我这个限制功率,然后散热充足最最主要的,不怎么用,只是把坑填了,要不20块钱在那扔着心烦,当然现在可能变成25块钱在那扔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输出座是里负外正,有点坑人的感觉。

还可以标注的挺醒目的,而且常用这个口,线可能都是自己做,所以注意下就可以,当然我一回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96效率比较低,不过要是小电流还是能凑合的~

嗯,输入电源功率小,这个模块对付用就可以了,便宜

网友D:
恭喜明月成功将20元的电源升级成25元,然后小声问一下,可以介绍二大爷认识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明月成功将20元的电源升级成25元,然后小声问一下,可以介绍二大爷认识一下么 ...

二大爷是个宝,谁认识了都说好

网友E:
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F:
纹波太大就比较坑了

网友G:
还不如改成电子负载,可调电源才能到12V有点不实用。

网友H:
这折腾得有价值,面板漂亮

网友:
可以比原先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效果还不错

填坑,买回来半年了,放那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纹波太大就比较坑了

这么改应该都不小,粗用应该还可以,那面还有几路原机带的固定电压输出,应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可以玩

比原来能方便点,原来那么多路5v输出对我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不如改成电子负载,可调电源才能到12V有点不实用。

改电子负载就只有一个壳子能用了,又变成20块钱买个盒子了,当然改成电源也没啥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折腾得有价值,面板漂亮

谢谢,可能是原来那个太旧了,所以看着新的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