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怀孕了?那就打掉它!

楼主(2024-03-14):
同事拿来一台HP笔记本,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放桌上,发觉笔记本合不上,C面有点外突。

那就拆机吧
四周一圈螺丝下来,底板就撑开了,锂电池怀孕了。

但底板还拆不下来,原来底板上的胶条下还有螺丝。

打开是这样的,三块电池涨的不成样子,看来是顶到底板造成开不了机。

单根内存条

512G固态硬盘

这个笔记本只在家插电用,那就把电池拿掉吧,这下平整了。

开机正常了

现在的软包锂电池真是不经用,以前用18650作笔记本电池哪有这种撑开的事情。

网友:
好像有机械硬盘位,不过怎么没看到接口,难道上面那个空焊盘就是?

网友:
这么大,有十个月了

网友:
有十个月了

网友A:
鼓的厉害,为什么软包笔记本的容易鼓?

网友:
与长时间插电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的厉害,为什么软包笔记本的容易鼓?

我猜是壳子的约束力不够...

-----------------------------

网友:
是不是现 在的笔记本都改用这种样式的电池了??

网友:
我的dell笔记本电脑感觉也应该怀孕3个月了

网友:
现在都用刀片电池,怀孕是过度劳累所致。该休息就休息别天天抱着不放。

网友:
软包电池太容易怀孕了,充电宝也是如此

网友:
我的优利德UT181的锂电池,也是鼓包报废了。

网友:
还是硬包装的电池好。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为了厚度改这种电池正常!

网友:
这个鼓的有点厉害了

网友:
还是得加个电池,怕断电

网友:
这么大是双胞胎。

网友:
老款笔记本都是18650之类的电池,很少有这种鼓包的,现在笔记本基本都是软包锂电池,鼓包已经是家常便饭,起火的,更是常见。

网友:
你这个不是打掉,是接生啊

网友:
科技在退步,还是18650电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