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灯珠都是可以用3.8v锂电池点亮的吗?

楼主(2024-03-14):
本来是测led的后来用14500引出来的线接那个一元灯头灯板正负极,瞬间非常亮,灯板变的非常烫,灯珠也没坏,可以继续点亮。它移植到7块手电上怎么那么暗?把c8手电的灯珠换成深圳荣诚微淘宝店的4块包邮的sst20,也可以用3.8v锂电直接点亮,非常亮,但是一装到原来的c8手电上就比原来的灯珠还暗。那灯珠是不是都可以直接接锂电池正负极?。

网友:
不建议直接接,要控制电流和散热,不然容易光衰和烧毁,如果是那个带激光的一元灯头,建议用原来板子驱动,功能比较完善的。

网友:
带个电阻吧
或者用7135蛮好,,恒流

网友:
1、常见的白光led工作电压在3v左右,所以3.7v左右的锂电池可以直接点亮,但是led属于电流型器件,需要控制工作电流,所以必须使用恒流驱动,简单一点的串联电阻即可。2、现在有些白光led的工作电压在5v、6v,需要更高的电压驱动,不过起核心还是两个串联或者两并两串,起目的是加大但个led的功率(驱动电压越高,线路损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