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0.56寸的数显电压表 引出个测电流的接线

楼主(2024-03-14):
有的表头没有电位器,芯片焊在里面,引出来一个线,以后可以当电流表,,,就是在那个202电阻一端接个线,电阻另一端是地。

网友:
应该是厂家预留的,使用起来可就方便多了

网友:
我以前红包撸的这个表,找找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A:
能不能加个校准可调。

网友:
通用电流电压板!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我经常是将2线电压表改为3线电压表,也是将其中一个端点焊开即可,印刷电路板上能够看到。

网友:
长知识呀   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
方法不 错 ,电压表功能多了

网友:
为啥把数码管拆下来啊?

网友:
可能是厂家预留电流表模式。有的2线小电压表头也可以改,分开成3线,修改基准电阻,增加检流电阻。

网友:
方法不 错 长知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加个校准可调。

把串联的电阻变成可调的

网友:
长知识呀   学习学习 .. 谢谢分享,留存备用,能不能再来个接电流检测线的方法?

网友:
一个数码管加一块板,板是淘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