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个苏泊尔电磁炉

楼主(2024-03-14):
成色可以,表面并没有太多油污,加之外壳色彩亮眼,所以就捡了回来……
表面积较大,份量实足,底壳鲜绿色
电源线根部外皮破裂,
上电无任何反应,拆开看看,发现电磁线圈特小,整个很空荡
线盘
整个线盘很重,份量全在线盘上,线圈下面是厚重的不明材料,上面还有不一样的字母标识
初步检查发现是台被维修过的机子,但无明显烧坏痕迹
保险丝被细铜司代替,整流桥和功率管均动过,但焊点特差
检测无短路,上电发现整流桥没输出,打算换整流桥,还特意找出早期备的桥块
正打算焊下旧桥块,可还没动手就发现桥块的引脚已经脱离焊盘了,想想是不是虚焊引起的无输出啊
加固焊点后上电正常了,差点糟蹋了个桥块
收拾一下安装好
试用正常
算是捡漏一台可用的炉具……

网友A:
保险也换一下吧,铜丝不是保险

网友B:
手气太好,免费中奖,最好把保险管换上

网友:
会捡也会修!

网友:
苏泊尔就这做工?

网友:
捡的不错 给楼主点赞 那6块不明体是锰锌铁氧体导磁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气太好,免费中奖,最好把保险管换上

以前我扔了一个,就是按键偶尔失灵。

网友:
这么干净,值得折腾。看样子是铜线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险也换一下吧,铜丝不是保险

+1,不然点背的时候可全烧了....

网友:
这是那个老师傅修理过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不然点背的时候可全烧了....

刚好空开也卡住跳不了?

网友:
这个电磁炉去年过年我也捡过一台。。。不知好坏。。。放到现在也没动它。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铜线的

网友:
能修电磁炉的都是高手

网友:
电磁炉经常会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线盘好小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变废为宝   厉害

网友:
原来那个老师傅修理烙铁温度不够,把焊盘都搞掉了,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