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斯康达mSG2100-UPON-AC改桥接求助

楼主(2024-03-14):
今天公司里面安装了2条企业宽带,用的是瑞斯康达mSG2100-UPON-AC这款网关,问了安装师傅说无法改桥接,进入后台能看到上网账号看不到密码,因为这款网关路由功能不强大,准备用自己的企业路由拨号,特发帖求助

网友A:
没有不能改的,只是不想告诉你,打电话投诉应该有用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能改的,只是不想告诉你,打电话投诉应该有用

问了安装师傅和客户经理多说这款企业级的不能改桥接拨号模式

网友(2024-07-08):
这个企业网关不是不好用,应该说是一般人不会用。别说运营商的人了,那些都是机械培训出来的,本身没任何 PON 网络的技术能力。

根据软件版本的不同,你可先以试一下这个方法:假设现在是路由模式能正常上网,表示你原来的线路配置是正常的,那你在上行接口那里修改“1_Internet_B_41”这个接口,连接类型选IPoE,不要选 PPPoE,连接模式选"桥模式",服务类别绑定选 “Other”,不用原来的“Internet”,子接口ID不变。保存后在 LAN 1 接路由 WAN 拨号看成不成功。

如果不成功的话,还要补个设置,到 接口配置、LAN接口配置、VLAN 设置那里,创建与上面那个子接口ID同号的 VLAN,比如我这边是 41,我就创建 41 号 VLAN,并绑定到 LAN1 接口上,模式选 ACCESS,LAN 1口PVID设成41(如果你那边不是41就改成你那边的),点右下角的绑定按钮才能保存成功。然后随便转到别的菜单界面,再回到VLAN设置界面让它重新加载当前配置,看一下内容是不是和你想设置的一样,如果不是,就是你创建、保存过程错了,企业光猫配置比较麻烦而且和家用猫不一样,所以很容易搞错。做好后然后回到上面那个修改上行接口的界面,在最下面的“接口列表(物理接口、vlan)”那里就会出现你创建的 VLAN,你双击这个 VLAN 让它跳到右边的列表中,就表示绑定了这个 VLAN 了,然后按右下角确定保存这个子接口的修改。然后再试一下用路由接在 LAN1 口上拨号。应该能行的了。

最后,如果成功的话,记得点界面右上角 保存配置 ,不然重启又恢复原样了。企业级光猫跟家用不同,家用是实时修改实时生效自动保存,企业光猫是实时修改实时生效但不自动保存,必须手动保存或人工选重启时勾选保存配置才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