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箱高音喇叭不响了,拆开第一次见这种高音喇叭

楼主(2024-03-14):
普通的号角高音喇叭。

怀疑是滤波电容或者电阻坏了,
直接短接也不响。

这个只有暴力拆解,

里面原来是压电陶瓷蜂鸣器,用胶水粘贴一个漏斗纸盆就成了高音喇叭。不响的原因就是粘贴的纸盆脱落。

稍加改装,必须整个真的高音喇叭上去啊。

手里只有4.7uf的电容,不知这个喇叭能不能承受住。

网友:
这种压电高音也有点效果的比如听吉他和古筝的时候。

网友:
效果有没有改善

网友:
这属于偷工减料

网友:
没有拆过高音喇叭

网友A:
要用无极电容的,这是无极?

网友:
这种高音是那种坑人的广场舞音箱才会有的吧,哈哈之前流行过一段时间

网友:
  掉了就不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无极电容的,这是无极?

就是个无极电容。

网友:
这个高音喇叭只负责10K以上的音频播放,10K以下的音频由大口径喇叭负责播放,说白了一般场合使用的时候它的作用可有可无。

网友:
多谢分享,这个高音就是听个响!

网友:
改后音质提升了吗?

网友:
这个外面看着像球顶高音,实际上是压电陶瓷,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然后  没测试一下吗?

网友:
属于假冒商品。

网友:
换个好点的喇叭

网友:
压电陶瓷喇叭,几十年前在农村见过。电容应该是无极性的,你用这电解电容不行吧

网友:
压电陶瓷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