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表哥家的小天鹅甩干机

楼主(2024-03-14):
      年前腊月二十九,表哥说他家的甩干机不工作了。于是,立马赶去,发现空转正常,以为是正常。表嫂让表哥放一个被单进去,立马不转了。由此可知,确实是电机坏了。断电检查,以为是电容问题,检查电容正常,再查电机坏了。由于是腊月二十九,所以无法购买电机,只好等到年后才修这个机子。

      原本想过了初六就维修,但是人家市场初十才上班,好不容易配件到了。关中又下了几天雪,于是就拖到2月份了。故障找到了,维修就快了。原本想着不发帖子了,但是考虑到大多数维修师傅维修甩干机一般只换电机,不换密封圈,所以就把这个帖子发出来了。实践证明,如果维修这种单甩机还是那种双桶洗衣机,碰到甩干电机坏了的,建议都把密封圈换了,别指望在甩干电机上面套个塑料片或者塑料纸就能防水的,那样的维修不长久。
维修员如同医生,所谓医者仁心同理。

由于表哥表嫂是个很爱干净的人,同样的物品,我们用五年,他们能用十年。

所以维修他们的洗衣机,我在下面垫了一张报废的电热毯,为的就是怕把洗衣机外壳剐了

先拆下这个

准备开干

找到损坏甩干电机的原因了

这是我早年买的密封圈,中间是铜轴,后期有的密封圈中心轴套是铁的

这是密封圈近照

这是装上洗衣机的样子,安装密封圈的时候,要在原机的外壳也就是靠近密封圈的那个塑料边缘抹上鱼珠胶

原机的卡子

这是准备拆下的旧甩干电机,现在这些厂家不仅使用铝线,而且把固定电机定子的上下盖用铆钉铆了,太可恶了

新旧电机对照,上面那个是新的,说是铜线,但是我觉得不可能
本次维修结束!
          本次维修稿件由线众诚数码科技维修中心提供

网友A:
旧电机拆开看下,是哪里的问题?启动绕组有短路?

网友:
修修又可用几年

网友:
不是一体洗甩的?

网友:
甩干机我家天天用

网友:
这个必须学习

网友:
老机器耐用

网友B:
是哪里的问题?启动绕组有短路?

网友C:
这个属于过渡产品,现在都是洗甩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属于过渡产品,现在都是洗甩一体的!

最早是单桶,再加单甩干,后来是双桶,现在洗甩一体

网友:
防水密封圈不行了

网友:
不懂就要问,鱼珠胶是何物?

网友:
不把旧电机拆开看看?

网友:
最近换了小天鹅的全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电机拆开看下,是哪里的问题?启动绕组有短路?

旧电机是铆钉的,我没有切割机,拆不开。再说给亲戚干活,还是换一个新的可靠。不然就会说到底是亲戚不给好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的问题?启动绕组有短路?

应该是运行绕组受潮,不能加负载运转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2025-03-25):
换新的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