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山水音箱上丝印“R57”是什么芯片?sop8的

楼主(2024-03-14):
山水音箱ss1-10,老是爆电容,原来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电压高很多了,升压芯片印字是R57,那么这个R57的真实型号是什么?

山水10寸SS1-10音箱功放ic淲波电容炸了!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无图怎么让大佬给你跑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无图怎么让大佬给你跑线路...

晚上光线不好,看不清,明天上图

网友B:
是不是SN74LVC2G157DCUR? 某宝上丝印是C57R,不确定

网友C:
测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换一个耐压更高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换一个耐压更高的电容!

我把升压后的电容上接了一个电压表,然后听歌,听着听着,喇叭不响了,一看电压升到40多V了(正常21V),难怪25V的电容会爆,,,过一会儿,自己又好了,又有声音了,就这样隔一下又不响电压升高

功放芯片应该有保护,要不早就归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N74LVC2G157DCUR? 某宝上丝印是C57R,不确定

我这个就是R57  没有C

网友D:
你要把电路图画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把电路图画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修好了,发现一个反馈电路的一个贴片电阻烂了一个角,换了好了,芯片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