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刚刚才发现,锂电钻竟然只能正转。是哪里坏了吗?

楼主(2024-03-14):
以前好像没注意是否能反转。

求助各位大佬,是哪里坏了?

都说是开关坏了,是不是只能换?开关一般是哪一个具体位置容易坏?

网友:
不能反转肯定是开关坏了啊,正反转功能由开关控制跟其他部件无关

网友:
切换开关拆开维修

网友:
只能是开关坏了啊

网友A:
会不会是你把12伏电钻接入19伏电源,把开关烧坏了呢?

网友:
一般换向开关与调速开关是分体的,可以拆下来维修,也可以单换调速开关。

网友B:
只能正转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碳刷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正转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碳刷磨没了。

用的很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把12伏电钻接入19伏电源,把开关烧坏了呢?

正转用的多,反转很少用。
按这个逻辑,要坏也该是正转的控制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正转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碳刷磨没了。

换向开关反向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是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