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平方数虚标的情况是否挺常见?

楼主(2024-03-14):
买了100米2.5平方铜包铝线,测了一下电阻竟然有4.9欧姆,这电阻是不是过大了?

这线看着挺细的,似乎不像2.5平方的线,
我是不是被js坑了

各位大佬都来指点一下

网友A:
ni 你这是非标2.5平,国标2.5有点贵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疫情前铜4万一吨,铝1.3万一吨,现在铜7万多,铝1.9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 你这是非标2.5平,国标2.5有点贵

非标2.5平方等于国标1.5平方么

网友:
100米铜线0.7Ω左右,我之前评测过几款护套线: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5694-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标2.5平方等于国标1.5平方么

靠谱点的非标2.5≈2平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谱点的非标2.5≈2平方

前年买的线是实标的,今天去问,说是非标了
前年2.5是实打实的,
今年同一家店2.5的,估计实际上只有1.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标2.5平方等于国标1.5平方么

非标要看你出多少钱和商家有多大胆了,2.5的可能是1.5,1.0,还有可能是0.5,没有下限

网友:
我们国家有不虚标东西吗??

网友:
家用还是不要买铝线,花点成本也值得

网友:
测的工具,一般万用表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买全铜  ?

网友:
一般市面的铜线规格如下:
1.5平方铜线直径是1.38mm
2.5平方铜线直径是1.78mm
4平方铜线直径是2.25mm
6平方铜线直径是2.76mm

网友:
买过多多的红黑双线,到手测量截面积,就只有标称截面积的一半左右。与商家联系,告知是非国标电线,就是这个样子。我倒是想,非国标只能认为其它的指标不满足国标而已,你标注的截面积应该是自身实有的截面积吧。如果按照商家解释的话,2mm2的线给你0.5mm2的线也好像没错,乱套了。

网友C:
2.5平方的铜导线,100米的电阻是0.7欧。铝芯阻值是铜芯的1.62倍。4.9欧就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平方的铜导线,100米的电阻是0.7欧。铝芯阻值是铜芯的1.62倍。4.9欧就太高了。 ...

为何电阻那么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电阻那么高呢

不清楚,可能是细吧,也可能是铝材的问题?

所以到货了要测测电阻。电阻高了,线上的电压降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