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有人拆过吗?大有5918

楼主(2024-03-14):
手上有几块大有的电池,平常工具用的不多,想着干点别的用,于是用红包薅了一个转换器。

做工尚可

侧面有个DC输出口,电压12V

另一个方向有两个USB输出

铭牌侧有个开机按钮,只能开不能关电。
直接开拆,撕铭牌拆螺丝……

两颗梅花六角螺丝

拿掉一侧的盖子,露出灰常普通的绿色PCB

从电池连接器旁边的焊盘开始有覆盖一层青稞纸的,已经撕掉了。

一颗不知道的MCU,不知道是不是负责通讯的,查也查不到。

不得不说这个外壳还是很皮实。

连接2.0Ah电池

连接上5.2Ah的电池,还是灰常威武的。

最后上官方参数,对于这个价格来说这参数可怜兮兮……
电池还是要用起来,现在有一个冲击钻,一个电风扇,一把马刀锯,轮着用用。抚摸党路过

网友A:
这个转换器能多一个功能反向向电池充电就厉害了。

网友B:
这个可以改很东西了

网友C:
这种改动很有必要.提高利用率

网友D:
可惜输出只有12V,12W,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输出只有12V,12W,太低了!~

确实太低了,后期自己在改造,利用这个的输出来控制大电流的输出,同时还有关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改动很有必要.提高利用率

必须改造……有时间来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换器能多一个功能反向向电池充电就厉害了。

可惜没有啊,这东西真的就是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改很东西了

就是买来准备改的。

网友:
这个东西在我家老二住院时用两块5.2电池支持我手机好几天

网友:
应急用用还是很好的

网友:
12v输出 如果改成20v输出  可以拖一下白光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