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 E 50mm F1.8 OSS 镜头拆解

楼主(2024-03-15):
索尼 E 50mm F1.8 OSS ,索尼的人像头,成像还可以,价格不算太高,带防抖。这个镜头已经不能自动对焦了,估计是排线断了,所以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1 这个镜头用了很多年了,磨损也很多

2 挑出前面的装饰环,该环是用双面胶粘贴的

3 再卸下3颗螺丝,拆下遮光罩卡口环

4 这里有个小插销,要拔出来才能够旋出外圈

5 顺时针拧一下就可以拿出前外圈

6 小心剔除调焦环的压紧片及调焦电路后慢慢转动调焦环,找到缺口后才能把调焦环拿出来。

7 镜头后部,已经拆掉卡口环和电路板

8 拆掉后外圈和抽出内筒的镜身,由此可见其实调焦环还没拆的,接下来才是拆调焦环

9 外壳就这样了

10 1后镜组 2调焦镜组及线路 3光圈 4防抖组件 5前镜组

11 前镜组的前镜片

12 前镜组的后镜片

13 拆除前镜组后就能看见防抖部分及抖动补偿镜片,前镜组链接防抖组的螺丝有弹簧,可能是减少抖动补偿时的震动

14 防抖组的背面

15 拆掉防抖组就看见光圈环喇

16 光圈环的背后及驱动电机

17 拆除光圈环后的调焦组

18 拆除后镜片

19 拆除后镜片就可以看见调焦腔可以见到两条调焦镜片滑动的导杆、驱动线圈及磁铁

20 调焦镜片

21 全家福

网友A:
镜片上摸到了手印,带个手套好了

网友:
里面透镜组和自动控制值钱,定焦结构比变焦简单,可以清洗修好。

网友:
高手,照片拍的很详细,佩服!

网友:
镜头不 错,宣 传图 片也挺漂 亮

网友B:
现在防抖功能已经外置了,有手持的防抖陀螺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片上摸到了手印,带个手套好了

嗯,确实是要带个手套

网友:
里面结构还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防抖功能已经外置了,有手持的防抖陀螺手柄

防抖越多越好,机身的,镜头的,手柄的

网友C:
对焦马达是直线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焦马达是直线电机吗?

不是吧,像是超声波马达

网友:
E卡口口径小了点

网友:
宣传图片挺漂 亮

网友:
您好,这种镜头夹层中间发霉该怎么解决,拆开会不会导致光路不准

网友:
找到故障点了吗,有耐心的分解 拍照,别进去灰尘颗粒。

网友:
拆这玩意得戴套吧,要不然一堆的指纹

网友:
粘上指纹就麻烦了

网友D:
没有看见排线断裂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见排线断裂的图片?

哈哈,看不出来排线断裂,可能排线里有断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像是超声波马达

超声波马达定子像锯齿形状,而且也不靠磁铁线圈驱动

另外楼主照片和无忌贴子里照片几乎一样啊https://forum.xitek.com/thread-1142952-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