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大神们折腾一周也找不到45,48,99,B3,7A,72的固件

楼主(2024-03-15):
各位大神

可以提供一下 45,48,99,B3,7A,72吗?非常感谢。

找了很久也找不到,这些里面的flash.SET都没有我要的这个ID。

网友A:
跟这个差不多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386&page=1,但是尽量远离闪迪、海力士

网友:
现在还在玩这个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差不多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386&page=1,但是尽量远离闪迪、海 ...

海力士是漏电王,闪迪什么问题,是没固件放出吗?

网友C:
找个BICS3的固件,然后自己魔改一下参数。
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20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是漏电王,闪迪什么问题,是没固件放出吗?

闪迪的颗粒一般带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BICS3的固件,然后自己魔改一下参数。
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203-1-1.html ...

大哥 试过在BICS3里改FWTag.SET和Flash.SET,但是还是卡在reset drive 然后就报Not ISP Mode (7B),可以指点一下怎样魔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差不多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386&page=1,但是尽量远离闪迪、海 ...

情况是和这个一样,但是我在他帖子下的回复里找的,那个包也是不行

网友:
试试AV的SM2258XT一包通开?

网友:
帮你查了一下,这几个里面都支持你这个flash

[量产部落]-3602-SM2258XT(AD)_TSB-BiCS3_PKGU0209A_FWU0205A0_TH58TGT2V23BB8N.rar (1.48 MB, 下载次数: 2, 售价: 30 家元) SM2258XT_BiCS3_PKGR0606A_FWR0430A0.rar (1.47 MB, 下载次数: 1, 售价: 30 家元) SM2258XT_SNK-BiCS3_PKGR0606A_FWR0430A0闪迪9T23.rar (1.47 MB, 下载次数: 2, 售价: 30 家元) SM2258XT_TSB-BiCS3_PKGS1118A_FWS1113C0.rar (2.3 MB, 下载次数: 0, 售价: 30 家元)

网友:
楼主找到没有

楼主:
还是搞不定啊

网友:
有些特殊的颗粒,确实难搞。

楼主:
不勾选ISP载入 ,能开成功,但是插入电脑无法显示出来,也没法初始化,请问有人知道怎样设置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641-1-1.html

大哥,我这边是不载入ISP就可以开卡,但是卡后,电脑不显示,无法初始化。各位 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E:
试试这俩看看,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LrDyT0H0Kv2nzqOsJmJMQ?pwd=7gxy
提取码:7gxy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俩看看,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LrDyT0H0Kv2nzqOsJmJMQ?pwd=7gxy

感谢 大佬的分享,但是还是 卡在reset drive 报7A错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板子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大佬的分享,但是还是 卡在reset drive 报7A错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板子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

换个转接板试试,flash频率设置低点。